新手求助,如何确定CPLD内部库器件的执行时间?

楼主:
小弟最近在做信号处理,使用高速AD 40M采样率采样模拟信号,使用CPLD对AD转换值的峰值进行捕捉,由于功能简单,所以使用的是库的元件,但是实际发现根本没法运行。   初步估计是内部元件的时间不匹配,但是CPLD不像分立元件那样可以通过手册了解到执行时间等信息,而小弟目前还没法做复杂的仿真(需要输入一个连续变化的AD采样值)。

网友:
不但理解你说的问题,首先是你的AD有没有工作先?

网友:
这个,我也没弄过 AD采样频率挺高的,相当高。 得看AD芯片的通信总线。和CPLD通信成功。 然后在设计CPLD方面,对设计的时序做个仿真,设计好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只是YY的,哈哈,希望楼主快快搞定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