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学习笔记:通过队列任务间通信

楼主:
       先解释一下队列:是先进先出(FIFO, First-In-First-Out)的线性表。在具体应用中通常用链表或者数组来实现。队列只允许在后端(称为rear)进行插入操作,在前端(称为front)进行删除操作。队列的操作方式和堆栈类似,唯一的区别在于队列只允许新数据在后端进行添加。
     FreeRTOS中信号量与互斥琐的底层都是通过队列来实现的!
在嵌入式操作系统中队列是任务间数据交换的常用手段,队列是生产者消费者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FreeRTOS的队列简单易用,下面结合一个具体例子说明FreeRTOS中的队列如何使用。

参考代码中存在两个任务,任务Task3 和任务task 4。任务Task4 扮演生产者的角色,任务Task4每隔1S向队列中填充内容,填充的内容为4个int8_t类型的变量,填充完之后该变量累加;任务Task 3 扮演消费者的角色,任务Task3 不断的从队列中提取内容,并通过串口打印.

/*
*********************************************************************************************************
*        函 数 名: vTask3
*        功能说明: 接收队列信息
*        形    参:pvParameters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vTask3( void *pvParameters )
{
   uint8_t Count[5];
    while(1)
    {

        /* 从队列中获取内容 */
        xQueueReceive( xQueue, &Count[0], portMAX_DELAY); //任务中断并等待队列中可用空间的最大时间
        xQueueReceive( xQueue, &Count[1], portMAX_DELAY);
        xQueueReceive( xQueue, &Count[2], portMAX_DELAY);
        xQueueReceive( xQueue, &Count[3], portMAX_DELAY);
        xQueueReceive( xQueue, &Count[4], portMAX_DELAY);

        printf("Count0 =  %d\r\n", Count[0]);
        printf("Count1 =  %d\r\n", Count[1]);
        printf("Count2 =  %d\r\n", Count[2]);
        printf("Count3 =  %d\r\n", Count[3]);
        printf("Count4 =  %d\r\n", Count[4]);
    }
}

/*
*********************************************************************************************************
*        函 数 名: vTask4
*        功能说明: 向队列中填充内容
*        形    参:pvParameters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vTask4( void *pvParameters )
{
    portTickType xLastWakeTime;
    const portTickType xFrequency = 1000;
    uint8_t ucVar[5] = {0};

         // Initialise the xLastWakeTime variable with the current time.
     xLastWakeTime = xTaskGetTickCount();

    while(1)
    {
                ucVar[0]++;
                ucVar[1]++;
                ucVar[2]++;
                ucVar[3]++;
                ucVar[4]++;

                if( xQueue ) //!=NULL 如果队列创建成功
                {

                        //当队列满时,则等待 xTicksToWait个滴答周期后再传递
                        xQueueSend( xQueue, ( void * ) &ucVar[0], ( portTickType ) 10 );
                        xQueueSend( xQueue, ( void * ) &ucVar[1], ( portTickType ) 10 );
                        xQueueSend( xQueue, ( void * ) &ucVar[2], ( portTickType ) 10 );
                        xQueueSend( xQueue, ( void * ) &ucVar[3], ( portTickType ) 10 );
                        xQueueSend( xQueue, ( void * ) &ucVar[4], ( portTickType ) 10 );
                }
        vTaskDelayUntil( &xLastWakeTime, xFrequency );
    }
}

gitee/casy

网友:
实验结果:

gitee/casy

网友:
不错,我也要搞搞OS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