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有没有合适的差分音频放大芯片

楼主:
我的模块出来的音频两根线是个差分对,我现在想要找个放大芯片,放大后接到8欧姆的手咪上,有没有好的芯片推荐一个。TI!TI!T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呢,看它的手册不像是用在音频放大上的。

问题不大,音频用哪种运放其实都没有多少影响。
LM358出不了功率,可以做差分转单端的前级。
当然,我不是金耳朵。发烧友们有要求的另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喇叭是几欧姆的,用在什么设备上呢,效果怎么样?

8欧,直接接喇叭玩,谈不上设备什么的,音质还可以。

网友:
找个运放,差分转单端。
简单一点,可以直接用一个差分对地的信号。

网友B:
TPA3112D,这个是差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找个运放,差分转单端。
简单一点,可以直接用一个差分对地的信号。

直接用lm386行不行?差分线一段接地会不会照成失真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PA3112D,这个是差分的

谢谢!我研究一下。

网友:
那个图发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研究一下。

没注意看你是用在手咪上,这个功率比较大,不过好申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看你是用在手咪上,这个功率比较大,不过好申请

是的,这个使用在电视机类似设备上的,我刚查点资料说是手咪是5W,另外功放要比喇叭的功率略大效果才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之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求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看你是用在手咪上,这个功率比较大,不过好申请

这样的话,我是不是选择10瓦左右的功放比较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我是不是选择10瓦左右的功放比较合适。

这个我也不太懂,一般是如果功放功率大于你的喇叭,你的注意控制功放输出不要太大(不然喇叭受不了),我用这个芯片时接的5W喇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不太懂,一般是如果功放功率大于你的喇叭,你的注意控制功放输出不要太大(不然喇叭受不了),我用这个芯片时接的5W喇叭。

你的喇叭是几欧姆的,用在什么设备上呢,效果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lm386行不行?差分线一段接地会不会照成失真呢

我以前用的lm358,直接接差分的一端到地。基本没有问题。一般都可以。。
如果失真度要求非常高再考虑差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用的lm358,直接接差分的一端到地。基本没有问题。一般都可以。。
如果失真度要求非常高再考虑差分吧。

你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呢,看它的手册不像是用在音频放大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8欧,直接接喇叭玩,谈不上设备什么的,音质还可以。

我加上这个试试,感觉比较合适,可能功率稍微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