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什么好的外部中断按键去抖的方法吗??都快崩溃了。。。

楼主:
大家有什么好的外部中断按键去抖的方法吗??因为比赛的需要,要让输出步进可调,所以打算在外部中断里面改输出值,但是按键抖个不停啊,已经软件延时消抖了,还是抖啊。用的是stm32f407。
代码如下,有什么需要改的吗??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
  EXTI->IMR&=~(1<<2);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2)==0)
  {
    delay_ms(3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2)==0)
    {
      vtg-=200;
      DAC_SetVol(vtg);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EXTI->IMR|=1<<2;
}

网友:
改用扫描方式,或在端口上并联个104看看,也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抖动时间为多少,然后在用相应的软件延时取抖。

网友A:
中断IO口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B:
一个按键给一个中断好浪费是说,在其他任务里面定时(比如100ms)查询一次多好

网友C:
楼主的 " 软件延时消抖 " 的延迟时间再调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IO口设置有问题吧?

不是吧,帮忙看看呢。
void Key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C_InitStruct;
  GPIOC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IN;
  GPIOC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C_InitStruct.GPIO_PuPd=GPIO_PuPd_UP;
  GPIOC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C_InitStruct);
}

void Exti_Init()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使能SYSCFG时钟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C, EXTI_PinSource0);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C, EXTI_PinSource1);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C, EXTI_PinSource2);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C, EXTI_PinSource3);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EXTI_Line0|EXTI_Line1|EXTI_Line2|EXTI_Line3;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外部中断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3;//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2;//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配置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n;//外部中断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3;//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2;//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配置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EXTI2_IRQn;//外部中断2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1;//抢占优先级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2;//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配置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EXTI3_IRQn;//外部中断3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1;//抢占优先级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2;//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配置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 " 软件延时消抖 " 的延迟时间再调长一些。

估计要多长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个按键给一个中断好浪费是说,在其他任务里面定时(比如100ms)查询一次多好

本来是想在定时器中断里面查询的。。。但是频繁进中断会不会对正在运行的程序产生影响??

网友:
不嫌硬件麻烦的话
外加锁存器或者触发器

网友:
有硬件消抖电路啊

网友:
触发器硬件去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要多长呢。。。

根据情况决定去抖时间。但一般要长一0.1S才对,--------- 自己可以感觉一下,按一次键的时间会有多长,保证长于最短时间

网友E:
真是麻烦透顶,为何要用中断?只有需要快速响应的地方才会用中断,按键这种地方不但不需要快速响应,响应快了反而会带来更多问题。别用中断了,改用扫描吧。每几十ms读一次,每两次值一样时才当成一次正确的值。

网友F:
可以不用中断判断,主循环中,查询,检测到按键按下,延时0.1s判断一次,如果符合,再延时0.1s判断一次。

网友G:
50--100mS后再次读,然后比较数值,必要时可连续判断两次。这是常规消抖算法,如果还有问题,说明要么你编程有误,要么开关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50--100mS后再次读,然后比较数值,必要时可连续判断两次。这是常规消抖算法,如果还有问题,说明要么你编程有误,要么开关有问题。

要50-100ms那么久啊。。。。我可以保证中断进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真是麻烦透顶,为何要用中断?只有需要快速响应的地方才会用中断,按键这种地方不但不需要快速响应,响应快了反而会带来更多问题。别用中断了,改用扫描吧。每几十ms读一次,每两次值一样时才当成一次正确的值。

额。。。其实是AGC电路要快速调整输出电压,而且需要步进,所以才在中断里面处理的,在主函数里面两个while(1)死循环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可以不用中断判断,主循环中,查询,检测到按键按下,延时0.1s判断一次,如果符合,再延时0.1s判断一次。

主要问题是主函数两个子函数都是死循环

网友:
别死循环,看,记状态,去干别的,再看,比较出结果

网友H:
同意上面大部分人的意见,使用扫描法,中断里最好不要加延时
你的程序框架不是很好,可以学习下时间片编程

网友:
没玩过STM,也不想钻入读这大堆代码,粗略猜测大概楼主是把按键设置成了外部中断。
若真是这样——建议改成内部定时扫描为好,用计数法去抖。

去抖时间经验上以10~20ms为宜,上了50ms按键会有迟钝感(但大型按键可再设长些),少于5ms怕去抖效果不佳。

网友I:
解释下为什么建议不用外部中断。
用外部中断的话无非是两种:①电平中断 或 ②跃变沿中断。

①.若用电平中断
 按下键后即入中断服务,此时为防反复发生中断(抖动),须判断到按键安定释放后才能正常接收下一次按键,程序写得不好的话会憋死别的处理,极大浪费CPU资源。

②.若用跃变沿中断
 每次抖动都是一个跃变沿,自找的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本来是想在定时器中断里面查询的。。。但是频繁进中断会不会对正在运行的程序产生影响??

你哥while循环能有多长呀,假如100ms查询一次只是转态而已,很快滴~

网友:
引用 网友I:
解释下为什么建议不用外部中断。
用外部中断的话无非是两种:①电平中断 或 ②跃变沿中断。

①.若用电平中断
 按下键后即入中断服务,此时为防反复发生中断(抖动),须判断到按键安定释放后才能正常接收下一次按键,程序写得不好的话会憋死别的处理,极大浪费CPU资源。

②.若用跃变沿中断
 每次抖动都是一个跃变沿,自找的麻烦。

用的下降沿中断,一进中断就已经把中断源屏蔽了,也加了软件延时去抖,还是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哥while循环能有多长呀,假如100ms查询一次只是转态而已,很快滴~

好的。。。我来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额。。。其实是AGC电路要快速调整输出电压,而且需要步进,所以才在中断里面处理的,在主函数里面两个while(1)死循环

只要是人按的,再快也快不到哪里去。你拿个按键试下,你1秒钟能不能按10次?即便能按10次,每次也才100ms。给你建议如下:

1. 系统里面做一个周期定时中断,比如1ms定时一次,用一个变量在定时中断中做加1计数,当成系统时间基准;

2. 在主循环中读取系统时间,看看是否到5ms,没到就执行其他程序,到了就读一次按键;

3. 多次按键值相比较,只有相同的按键值才当成正确的,不同的直接丢弃。

有些人嫌这样麻烦,那你可以直接在中断中读按键值,将定时中断设置成比如5ms或者什么的,每中断一次读一次按键值,多次值相同才当成正确,不同则丢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下降沿中断,一进中断就已经把中断源屏蔽了,也加了软件延时去抖,还是有问题啊。。。

有可能跃变沿中断会被锁存的,如是这样,光屏蔽还不够,还应在延迟之后清除掉被锁存的中断请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是人按的,再快也快不到哪里去。你拿个按键试下,你1秒钟能不能按10次?即便能按10次,每次也才100ms。给你建议如下:

1. 系统里面做一个周期定时中断,比如1ms定时一次,用一个变量在定时中断中做加1计数,当成系统时间基准;

2. 在主循环中读取系统时间,看看是否到5ms,没到就执行其他程序,到了就读一次按键;

3. 多次按键值相比较,只有相同的按键值才当成正确的,不同的直接丢弃。

有些人嫌这样麻烦,那你可以直接在中断中读按键值,将定时中断设置成比如5ms或者什么的,每中断一次读一次按键值,多次值相同才当成正确,不同则丢弃。

嗯。。。我在两次定时器中断里面读键值,如果一样就处理,不一样就不处理,好像有一些效果了。。。。

网友J:
单片机编程中,系统要高效稳定,任何时间第一时间不要去用delay。

这个很简单,定时器10ms的间隔去扫描那个IO的状态,连续十次有效则产生按键(注意定时器中不要处理该事件,只置标志位),不到十次扫描无效状态清0.

我们做的车载电子,基本按键持续100ms认为有效。量产N年了,稳定

网友K:
按键是用定时器检测的,不是用中断的!

网友L:
状态机,可参考马源老师的AVR教材。

网友:
引用 网友K:
按键是用定时器检测的,不是用中断的!

只是想快速响应,不想太打搅主函数里正在执行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L:
状态机,可参考马源老师的AVR教材。

谢啦。。。。现在用的定时器的中断去扫描键值,还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主要问题是主函数两个子函数都是死循环

尽量不要用死循环。这样容易使系统卡死。可以设置一个限制。每部分都有最大执行时间,超过,就退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尽量不要用死循环。这样容易使系统卡死。可以设置一个限制。每部分都有最大执行时间,超过,就退出。

就是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实时显示波形,一种显示对采样信号做FFT的结果,用按键切换。。

网友M:
st有边沿跳变中断,按键低电平触发的话,在下降沿启动计数器,上升沿读数值判断按键时间,就可以做长短键,也可以消抖

网友:
引用 网友M:
st有边沿跳变中断,按键低电平触发的话,在下降沿启动计数器,上升沿读数值判断按键时间,就可以做长短键,也可以消抖

谢谢啦。。。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单片机编程中,系统要高效稳定,任何时间第一时间不要去用delay。

这个很简单,定时器10ms的间隔去扫描那个IO的状态,连续十次有效则产生按键(注意定时器中不要处理该事件,只置标志位),不到十次扫描无效状态清0.

我们做的车载电子,基本按键持续100ms认为有效。量产N年了,稳定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用的是定时器50ms中断一次去扫描键值,扫描两次如果键值一样才处理键值,但是中断外的程序有可能正在对信号采样,如果采样的时候进去中断了,采样出的波形就不对了啊,采到信号之后还要做fft,更加不准了啊

网友:
加个电容会有改善,另外消抖时间不要太短,按键质量也不要太差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本来是想在定时器中断里面查询的。。。但是频繁进中断会不会对正在运行的程序产生影响??

软件延时消抖还不如定时中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软件延时消抖还不如定时中断呢

这个不一定。没有哪种方法不如那种方法的说法,关键是看场合。

比如在实时处理的场合,需要连续采样ADC以及连续输出DAC,并且要计算ADC的值并作相应的显示。

这种方式用定时器中断并不合适,因为中断的时候,数据采样的连续性就被破坏了。数据不完整,甚至是错误的。而按键中断就很方便,并会避免这种问题,退出中断的时候,让采样重新开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用的是定时器50ms中断一次去扫描键值,扫描两次如果键值一样才处理键值,但是 ...

你理解错了。
如果你用下降沿中断,你软件延时,中断触发依旧是存在的,并不会因为你的延时就不存在中断触发了,就算是用软件去关中断,之前也抖了N次了。
但是既然存在中断按键这种操作,并且必须操作,就有解决办法,如果主程序死循环连续采样数据,就不适合用轮询方式查询按键,因为大部分时间,是不需要按键操作的,会打断主程序采样数据的连续性,导致结果错误。

中断下降沿触发中断,你在中断函数里不要立刻去延时啥的,先做个判断,判断GPIO是不是低电平。然后用一个while循环和变量i 与 GIO的状态 与 的值,判断按键是不是弹起,以及按下的时间长短。
这样就实现了所谓的按键去抖,和 是短按键还是长按键。

简单的说就是下降沿处罚,低电平判断。查询低电平的时间。因为进入中断后有一次判断,按键抖动引起的快速跳变的中断进入后因什么操作都没有,于是会退出中断,只有最后一个下降沿有效。

网上的答案都是千篇一律,我没看到有人解释中断按键的正确方法,都是用千篇一律的让用轮询。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理解错了。
如果你用下降沿中断,你软件延时,中断触发依旧是存在的,并不会因为你的延时就不存在中断 ...

看来也是研究过按键的啊,网上大部分都是书本上照搬,好多人就稀里糊涂的加延时了

网友:
按键绝对是单片机很考验人的东西,很有学问

网友:
按键不要用中断,一定要用,外面加个电容到地,从104往大里试。

网友:
定时询查比较科学,在中断里这么延时长了实时性会不好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H:
同意上面大部分人的意见,使用扫描法,中断里最好不要加延时
你的程序框架不是很好,可以学习下时间片编程

时间片编程是啥???有什么资料参考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P:
时间片编程是啥???有什么资料参考的么

百度一下或者论坛里寻找相关关键字的帖子都有的

网友:
处理抖动,延时是一个办法。

网友Q:
                 把按键扫描放定时器里面,分成几个状态来做,做的更好,可以加队列缓存,然后供后台程序读取使用。建议学习一下前后台编程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Q:
把按键扫描放定时器里面,分成几个状态来做,做的更好,可以加队列缓存,然后供后台程序 ...

谢啦,已经解决了,我的键值设置为全局变量的,后来用的定时器查询的方法,每20ms查询一下是否有键按下,连续三次检测都是有键按下的话就认定为一次有效按下,更新一下键值。。。

网友R:
为什么那么多人推荐使用扫描的方式检测按键呢?可以在按键的中断服务程序里启动一个定时器,然后累加到一定时间后在主程序中再次判断电平就可以啊。如果用扫描的方式,对功耗很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R:
为什么那么多人推荐使用扫描的方式检测按键呢?可以在按键的中断服务程序里启动一个定时器,然后累加到一定 ...

现在是定时器中断查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定时器中断查询了啊。。。。。。

楼上说的是中断里控制定时器的开和关,你说的是定时器中的中断,两码事。

网友:
觉得42楼和52楼说的才是重点,网上都是千篇一律的查询方法,重点是如果一定要在掉电模式下用外部中断中唤醒然后去抖,之后的操作又不影响主程序中采样的连续性的方法,这也是我想知道的,但没有人发这方面的详细解释。如果是定时器轮询或利用程序延时的方法我想信很多人都或多或少知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