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nalTap的使用方法

楼主:
SignalTap是由Altera公司开发的一个在线、片内信号分析的工具,为设计开发者验证所用。
我们什么时候会用到signalTap呢?当代码经过仿真没有问题,但加载到FPGA电路板后,发现功能不正确时,我们就可以用signalTap工具进行分析,它的作用就类似于一个数字逻辑分析仪。利用signaltap基本上可以代替数字逻辑分析仪了,它是quartus里最常用的工具,同学们必须熟练使用这个工具。
1. SignalTapII原理
在使用signalTap前,我们先理解一下SignalTap的原理,这样就助于理解每个参数。
如下图所示,我们想观察一组信号,我们称之为“被测信号”(可以是多个),同时我们指定一个采样时钟。

现在我们想看这个被测信号,在其下降沿前后几个时钟内,被测信号的值是多少。那么“下降沿”就是触发条件。
当满足触发条件时,signaltap会将触发条件前后,时钟上升沿时的所有信号值保存到一个RAM当中。
我们可以指定触发条件前后采多少个样点。如果RAM比较大,那么可以保存的数据就比较多。如果RAM比较小,那么保存的数据自然少。(因此RAM大小决定了观察数据的多少)。

SignalTap将数据保存到RAM后,将读出RAM中的数据,然后逐个在显示器中显示出来(因此SignalTap看到的都是理想的,没有毛刺的信号)。

2. 打开SignalTapII
打开Quartus后,在菜单栏中,选择“Tools”->”SignalTal II Logic Analyzer”,就可以打开SignalTap工具。如下图:

3. 界面介绍

上面是SignalTap的界面,我们按照使用顺序简述地介绍每个部分功能。

红色标号1:下载线选择,点击setup选择硬件的USB接口
红色标号2:硬件检测,扫描有没有FPGA硬件。
红色标号3:选择工程配置文件。可以将综合后的sof文件加载进来
红色标号4:正式加载sof工程文件
红色标号5:设置采样时钟
红色标号6:设置RAM的大小
红色标号7:选择要观察的信号,并且设置触发条件
红色标号8:开始运行,等待触发条件满足后显示波形
红色标号9:这里可以观察FPGA资源使用情况。如果资源多于FPGA本身的资源,综合时会报错。
4. SignalTapII使用步骤
a 选择下载线、fpga芯片型号、工程配置文件

b 设置采样时钟、采样深度
这里我们选择内部pll的输出信号c1作为采样时钟,注意采样时钟不一定是工程里的时钟,内部任何信号都可以是采样时钟。
这里我们将采样深度设置为128个。也就是我们总共能看到128采样点的数据。
c 选择采样信号
在setup窗口中,双击空白地方,弹出如下界面
红色框是选择哪个阶段的信号,例如是综合前、综合后等,因为综合时会优化,有些信号可能就找不到了。我们一般选择pre-synthesis或Design Entry(all name)。
在Nodes Found选择我们要观察的信号,添加到右边框即可。
我们这里选择key_col和rst_n信号来观察。
d 设置触发条件
选择好信号后,设置触发条件。
同学们可以观察到trigger Conditions一列,key_col的值为xh,rst_n的值为don’t care。这意味着只要一观察,立刻捕获信号。
在trigger Conditions一列中,右击rst_n那个位置,将有6个选择。
don’t care:表示不关心,也就是说这个信号的值不影响触发条件。
Low :表示为0时触发,也就是说触发条件包括该信号的值为0.
Falling Edge:下降沿触发。即该信号的下降沿是触发条件
Rising Edge:上升沿触发。
High:给为1时触发
Either Edge:双沿触发,即有变化时触发。
以上是对一个信号的触发。如果触发条件包含多个信号,如下图所示:
此时的触发条件是:当rst_n为上升沿并且key_col为F。注意,这里是“与”的关系,很多同学会误认为是“或”的关系。

e 点击“Run Analysis”按钮,开始抓波形
f 观看结果
如果触发条件成立,则可在Data窗口观察到采样波形,此处是某一工程的采样结果,可以看到,其与modelsim波形是很相似的。
点击波形,则可以放大波形观看;右击波形,则是缩小波形。
SignalTap工具的使用方法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明德扬的点拨FPGA课程提供了几个SignalTap的练习,同学们通过练习熟悉掌握SignalTap。

网友:
不过,如果想看的信号 被综合的话,使用什么方法来观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