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将稳压二极管并联在交流电路起什么作用

楼主:
一般将稳压二极管并联在交流电路起什么作用

网友:
还有此事?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
不可能,别把做保护用的TVS管错认为稳压管。

网友: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电路随用途而异,器件也不会有“非怎样怎样用不可”的条框。
也许,仅是个防不慎输入高电压的保护。
也许,是为了让串了输入电阻的信号削顶,做个简易的模拟-逻辑变换。
也许,老师成心画了个错的电路,实验烧给学生看。
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