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输入超出ADC范围,一般怎么处理啊?电阻分压还是搭衰减电路呢?

楼主:
模拟输入超出ADC范围,一般怎么处理啊?电阻分压还是搭衰减电路呢?

网友:
看ADC的输入阻抗和信号源的驱动能力。信号源驱动能力够且ADC的输入阻抗够高可用合适的电阻直接分压,否则要在分压后加一级缓冲驱动。如果信号源内阻较高、驱动能力很差,则先用运放缓冲后再分压。如果信号源电压远远超过系统供电电压,那么只能先分压。

网友:
如果超出范围,串电阻,然后用二极管对电源进行钳位,保护AD引脚

网友:
电阻分压,稳定准确。条件是输入电阻足够高。
如果输入电阻不够高,用运放电压跟随缓冲。

网友:
强力围观大神支招

网友:
电阻分压可能影响ADC输入阻抗

网友:
电阻分压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