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射频模块兼容问题

楼主:
zigbee模块核心板上的无线模块是RF2530ND,请问能用别的射频模块和他通信吗?十分着急。

网友:
TI的协议栈肯定是 可以的 . 其他的理论上也可以.

通讯主要注意PANID 频段  还有profile ID 族ID 等。否则也收不到。

网友:
只要工作频段相同就可以

网友:
哎,怎么说呢,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需要深入考虑的问题

为啥要zigbee联盟呢,一个字统一
怎么统一呢,应用profile统一就好比蓝牙的profile一样,zigbee都是类似的乱七八糟的profile

这个算是软件层面的东西了,如果射频通信不上这些都是白搭,射频如何才能通信上呢,问题又来了,IEEE工作组,IEEE 802.15.4 注意后面的各种小版本 2006/2007/2011 a/g等等,好多啊。

这个算是zigbee射频硬件必须支持的了,为了就是统一,不过一般zigbee芯片内部为了兼容各种不同的ieee 802.15.4的版本,支持好多种配置的,基本上算是射频层面的东西,调制方式,通信速率等等都是基本的射频方面的要对应上,才有可能通信上,这些都需要好好看UG和DS了,还有什么RC参数,不太懂。这些嘛都算是射频PHY层面的东西。

其次就是MAC层面的东西了,比较重要的就是PANID,算是通信帧过滤机制吧,哎,要是基础太弱了,不大好理解,一般帧长是127字节,需要符合标准的帧结构,这些基本上协议栈会给你考虑到,不要太纠结,不过要懂是这么回事才行。

怎么办呢,问题还挺多的,一点点来吧,要么就放弃咯

网友:
最近无线板块问题还蛮多的。。。
真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