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人体感应电路,要求感应距离1米以内!谢谢大侠们!

楼主:
我的产品是一个自动感应装置,要求当人走近它1米范围内,装置触发播放音乐。感应开关电路成本要求尽可能低,稳定度尽可能高,尺寸尽可能小。我用过人体红外一体式感应模块,觉得尺寸偏大了,不好放在产品里面。

请大侠们帮忙提供合适的电路图,感激不尽!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模块的体积有多大,现在人体感应,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是最常用的方法。如果感觉所用模块太大,可以自己重新设计。

网友B:
淘宝搜索一下 有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模块的体积有多大,现在人体感应,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是最常用的方法。如果感觉所用模块太大,可以自己重新设计。

我现在用的是以下现成模块,体积相对较大,且感应距离很远,几米都可以触发。我需要一米以内才能触发,而且要求体积尽可能小。不知有什么有可能用光敏管或者人体电容感应的方式实现?请指教,谢谢!

人体红外感应模块

人体红外感应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索一下 有很多的

我现在用的是以下现成模块,体积相对较大,且感应距离很远,几米都可以触发。我需要一米以内才能触发,而且要求体积尽可能小。不知有什么有可能用光敏管或者人体电容感应的方式实现?请指教,谢谢!

人体红外感应模块

网友:
有类似手机那样的接近感应传感器,根据反射光感应物体的靠近。

网友:
你要的是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去触发自己的电路就行了,为什么要用那种模块,模块当然体积大。

网友:
实际上,影响体积的,主要是前面的那个半球型物体 ------ 它是一个用于聚焦的透镜,把它去掉后,灵敏度就小了,当然距离也短了。这种处理办法不能精确确定感应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