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个关于430AD采集的问题~~~

楼主:
比如我想看程序执行了5s钟ADC12MEM0里一共采了多少个数~(也就是说5s钟AD采了多少个点)
用IAR 怎么看呢????

可以看吗?

网友A:
定时器,计数器,串口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计数器,串口输出......

好吧 我还以为软件本身调试时候就可以看得到

谢啦!

网友:
中断计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