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sys自定义组件后base为空

楼主:
qsys自定义组件后base为空

网友:
你的avalon slave总线没有挂载到CPU的data_master 上,所以不会有基地址一说。先把avalon slave总线连到CPU的data_master 上

网友:
楼上正解,然后自动分配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实如此,我的这个qsys工程好长时间没动了,然后把引脚给隐藏了,没注意看,结果S没连。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