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前辈,我想自己画块CC2541的板子想用LFB182G45BG2D280芯片

楼主:
RT,我想用LFB182G45BG2D280在接PCB天线,第一次布蓝牙板子,在TI官网下载的PCB参考设计文件,用AD打不开,想请教下前辈,哪里可以下载到这种的参考设计文件,用altium designer能打开的

网友A:
altium designer导入可以打开,但文件不一定很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tium designer导入可以打开,但文件不一定很全。

前辈
我用记事本打开官方的 “CC2541_SensorTag_1_4.pcb” 文件发现使用一款叫 “CADSTAR Design Editor Version 12.1.0.4” 的软件画的。

我用altium designer的打入向导 发现如图 它的CADSTAR 文件后缀和官方下载的不一样,官方是PCB的。

网友:
是的,就是打开这个文件。

网友:
但是格式不一样,根本就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