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无法进入外部中断

楼主:
  MSP430F122中,p1.0~p1.3为中断,实现按键外部中断,但是按键按下也不能进入中断函数,是初始化程序没写对么?下面是初始化程序:
  P1DIR&=0xf0;                           //p1.0~p1.3设置为输入
  P1SEL|=0x0F;  //功能引脚
  P1IES|=0x0F;                              //下降沿触发
  P1IE|=0x0F;                            //开中断
  P1IFG &=0x00;

网友:
1、总中断使能
2、中断函数正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总中断使能
2、中断函数正确么

这是我的程序:

#include "msp430x12x.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unsigned long vout;

  vout=0;

  P1DIR&=0xf0;                           //p1.0~p1.3设置为输入

  P1SEL|=0x0F;  //功能引脚

  P1IES|=0x0F;                              //下降沿触发

  //P1IES&=0xF0;                              //上升沿触发

  P1IE|=0x0F;                            //开中断

  P1IFG &=0x00;

   _EINT();

   P1IE|=0x0F;

  //P1IFG|= BIT0;

  while(1);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 (void)

{

  //unsigned int vout;

  unsigned long vout;

    //_DINT();

    if((P1IFG&BIT0)==BIT0)                            //处理P1IN.0中断

    {

        P1IFG&=~BIT0;                                 //清除中断标志

        vout+=0x0088;                                    //key0,粗调1V

    }

    else if ((P1IFG&BIT1)==BIT1)

    {

        P1IFG&=~BIT1;

        vout-=0x0088;                                    //key1,粗调

    }

     else if ((P1IFG&BIT2)==BIT2)

    {

        P1IFG&=~BIT2;

        vout+=0x000D;                                     //key2,微调100mV

    }

     else if ((P1IFG&BIT3)==BIT3)

    {

        P1IFG&=~BIT3;

        vout-=0x000D;                                     //key3,微调

    }

   // _EINT();

}

按键接P1.0-P1.3,按键按下进不了中断函数。

网友B:
是不是因为设了功能引脚啊?

网友C:
晕,看来半天,你的上拉电阻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因为设了功能引脚啊?

使用普通I/O功能,加上拉电阻,你完全可以参照官方例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因为设了功能引脚啊?

是的!这个看漏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使用普通I/O功能,加上拉电阻,你完全可以参照官方例程来的!

这个设错了,把IO口改成普通就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看来半天,你的上拉电阻呢,

f122这个单片机好像没有上拉电阻的设置,我把IO口功能设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