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335x 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
各位好,
  我们自己做的板子,软件版本为06.00,接了10.1寸的屏,显示正常,但是触摸屏没有反应,光标也没出现,请问下,触摸屏应该怎么配置?
在board-am335xevm.c中,找到的触摸屏初始化相关的内容只有下面这些,是不是只要改这里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配置管脚?
static struct tsc_data am335x_touchscreen_data  = {
    .wires  = 4,
    .x_plate_resistance = 200,
    .steps_to_configure = 5,
};
static struct adc_data am335x_adc_data = {
    .adc_channels = 4,
};

static struct mfd_tscadc_board tscadc = {
    .tsc_init = &am335x_touchscreen_data,
    .adc_init = &am335x_adc_data,
};
static void mfd_tscadc_init(int evm_id, int profile)
{
    int err;

    err = am33xx_register_mfd_tscadc(&tscadc);
    if (err)
        pr_err("failed to register touchscreen devic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