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信号的频率会不会使相移的角度发生变化呢

楼主(2015-04-30):
改变信号的频率会不会使相移的角度发生变化呢
正弦信号通过电抗元件时会产生电压和电流之间的相移,书上写的是会产生90度的相移,那么如果改变信号的频率会不会使相移的角度发生变化呢?

网友A:
移相90度即四分之一周期,不管频率如何变,四分之一周期等于90度不变。

网友:
纯电抗(纯粹感抗或者纯粹容抗)当然不会改变,总是90度。
但实际上没有纯电抗,总是混合阻抗(总有电阻成份),那么频率变化,相移也会有一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