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38定时器A2无法进入捕获中断,下附代码,求指教

楼主:
    P3DIR &=~RX;
    P3SEL |= RX;
    TA2CTL = TASSEL_2 + MC_2+TACLR;   //Continuous up  ,smclk
    TA2CCTL2 = CM_2 + SCS + CCIS_0 + CAP + CCIE;//下降沿捕获P3.7,Capture sychronize,捕获源A,使能中断

#pragma vector=TIMER2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2_A1_ISR(void)
{
    TA2CCTL2 &= ~(CCIFG+CCIE);//清除中断标志,捕获中断失能
    __delay_cycles(1041);
    TA0CCR0 = 2082;
    TA0CTL = TACLR+CCIE;                //波特率计时  ,计时到CCR0,清零,失能中断
}

就是这个配置却进不了中断,定时器寄存器我看了 没有异样

网友A:
总中断没见到你开启啊,寄存器配置再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中断没见到你开启啊,寄存器配置再检查下!

总中断开了,找到原因了,是因为不能用同步捕获,不清楚为什么。然后现在又有新的问题,请问我的主频倍频到20M,寄存器会因为主频太快而没法写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