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初学模拟电路,请教关于PN结原理请教两个问题

楼主:
PN结是由于电子扩散运动,在P型和N型半导体的交汇处形成PN结,产生内电场,方向有N指向P。那么我不明白为何内电场的加强会加强少子的漂移运动?以及为何漂移运动的加强又反而削弱了内电场呢?

网友:
分析电场力的方向即可。
不过,在这问题上不必过于深入,将来作为一线工程师用不到。
用得到的,是电路分析课程内容。

网友:
最基础的知识,参考童诗白的模电课本第一章。首先你要弄明白对于P区和N区,什么是多子,什么是少子,再往深的还有非平衡多子,少子。接下来就涉及半导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器件的问题。PN结平衡时会有内电场势垒,也就是耗尽区或者空间电荷区;方向由N区志向P区,当内电场增大时,比如外加反向电压,会使N区的少子(空穴)往P区移动,P区的少子(电子)往N区移动,漂移运动加强。模电的精髓就是放大和波形的产生和转换,要打好基础哦。比如电压源驱动和电流源驱动有什么不同等等。

网友:
没有货才会空乏,空乏了,阻力大,分压就高,如有补给,就不再空乏了,
少子的漂移不是靠结电场力来拉的,而是由电源的电动势来抽运,管子饱和时,Ic最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