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HX711 驱动程序中的一段

楼主: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X711_DOUT=1;
        _nop_();
        _nop_();
          HX711_SCK=0;
          count=0;
          while(HX711_DOUT);
          for(i=0;i<24;i++)
        {
                  HX711_SCK=1;
                  count=count<<1;
                HX711_SCK=0;
                  if(HX711_DOUT)
                count++;
        }
        HX711_SCK=1;
    count=count^0x800000; //这句话不懂
        _nop_();
        _nop_();
        HX711_SCK=0;
        return(count);
}

网友A:
因为输出补码,将得出的数据与800000进行按位异或,可得到源码。至于补码、反码、源码的关系就要自己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输出补码,将得出的数据与800000进行按位异或,可得到源码。至于补码、反码、源码的关系就要自己百度了 ...

理解错了,不是这样!

网友:
没那个必要,你看看是不是别的地方用它做标记了

网友:
这个是异或运算符,补码也不是这么写的,它的意思是只去掉了符号位,后面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