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上面标注的VAC代表什么,功率么?

楼主:
看到一个变压器上面标注:20VAC,是否就是表明功率为20W?VAC是代表V.AC的意思么?

网友:
变压器上面写着:57*30变压器  IN:220V ,OUT:12V,最后一行是20VAC, 20VAC代表功率么?

网友A:
通常AC是“交流”,20VAC即交流20伏。
但在此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标注20VA,可能是变压器容量20伏安。
如果是较大型变压器,且字母C距离较远,可能是20伏安,C级绝缘。但小型变压器无此标注。

网友:
为20V交流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AC是“交流”,20VAC即交流20伏。
但在此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标注20VA,可能是变压器容量20伏安。
如果是较大型变压器,且字母C距离较远,可能是20伏安,C级绝缘。但小型变压器无此标注。

似乎更像您说的第一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似乎更像您说的第一种情况

1、既然是想让我看看,何不将文字横放?
2、照片中看不清右侧黑色线是几根。若是两根,那么20VAC绝对不是20伏交流的意思。若是三根或者四根,另当别论。

网友:
很明显是厂家标写错误了,应该是20W,即功率20瓦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既然是想让我看看,何不将文字横放?
2、照片中看不清右侧黑色线是几根。若是两根,那么20VAC绝对不是20伏交流的意思。若是三根或者四根,另当别论。

感谢您的解答,另外,非常抱歉,上传图的时候疏忽了,现已将图片改过来了,黑色线是两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解答,另外,非常抱歉,上传图的时候疏忽了,现已将图片改过来了,黑色线是两根。

黑色线是两根,那就是说二次绕组只有一组且无抽头。
由上面一行,该绕组电压应该是12V。
如此,下面的“20VAC”无法说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可能如7楼所说,是厂家标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