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msp430f6638

楼主:
大神,请问msp430f6638No USB FET was found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没有设置好仿真器。就先看看仿真器是怎样连接的,驱动安装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设置好仿真器。就先看看仿真器是怎样连接的,驱动安装没有。

我刚才换了一个usb端口后,这个问题没了,然后就出现了msp430 application uart这个问题,然后我下载了这个usbser.sys 文件把它放于C:\Windows\System32\drivers目录后就出现了MSP430: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Could not find device (or device not supported) 大神能指点一下这是咋回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换了一个usb端口后,这个问题没了,然后就出现了msp430 application uart这个问题,然后我下载了这个usbser.sys 文件把它放于C:\Windows\System32\drivers目录后就出现了MSP430: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Could not find device (or device not supported) 大神能指点一下这是咋回事不????

看起来还是驱动没有安装好,你看看设备管理器中是否有FET仿真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精简版的win或者ghost版的,容易出现驱动安装失败的问题。可以看看windows目录下的log文件,看看具体的问题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精简版的win或者ghost版的,容易出现驱动安装失败的问题。可以看看windows目录下的log文件,看看具体的问题是什么造成的。

没有FET仿真器, log下只有这两个文件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FET仿真器,log下只有这两个文件是什么问题呢?????

安装IAR或者CCS后,一般驱动程序也自动安装了,插入仿真器就可以自动识别。

如果有问题,先试试升级驱动程序。有时也是USB线或者USB接口的问题,接触不好,可以换一个USB线或USB口试试。有的仿真器对USB3.0兼容性不好,可以换一个USB2.0接口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IAR或者CCS后,一般驱动程序也自动安装了,插入仿真器就可以自动识别。

如果有问题,先试试升级驱动程序。有时也是USB线或者USB接口的问题,接触不好,可以换一个USB线或USB口试试。有的仿真器对USB3.0兼容性不好,可以换一个USB2.0接口试试。

好的,谢谢,我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