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在CCS6.1中找不到。。

楼主:
我之前是CC6.0,昨天升到6.1后还是没有MSP432,怎么会啊?急求!!!!

网友:
6.1是最新的吗?我的反正已经试过没有问了。不过没有注意是哪个版本,但是是最新的

网友A:
版本最新不代表支持库也是最新的

网友B:
试试用其他的编译器嘛,反正是ARM核的很多编译器都可以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试用其他的编译器嘛,反正是ARM核的很多编译器都可以支持

从TI又重新下了一遍CCS6.1,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TI又重新下了一遍CCS6.1,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的432还没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本最新不代表支持库也是最新的

请问怎么更新库
昨天刚在官网下了6.1安装完TI Resource Explorer里没有MSP432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么更新库
昨天刚在官网下了6.1安装完TI Resource Explorer里没有MSP432怎么解决

搞定了,view->CCS App Center->MSP Ware     Install Shoftware

网友:
呵呵,估计是安装时没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