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2582E的485设备通信起始位出现错误,大家帮看看解决思路

楼主:
我的设备用的ADM2582E,最大速率到16Mbps,电路如下,基本和ADI的参考电路一样。

ADM2582E设备和西门子PLC以187.5kbps通信是正常的,而和另一种485接口设备B以187.5kbps速率通信则会出现数据错误。以9600等其他低速率通信都是可以的。

测试方法。ADM2582E发0xff 0xff 数据,查看总线上的485波形。

ADM2582E和B以187.5kbps速率通信时,波形如下,第一个bit应该是起始位0,但总线拉不到负电平,还有个毛刺。

分析。由于bit采样是在中间位置,而187.5kbps时毛刺正好在中间,这可能是导致bit错误。当以9600通信时,仍然可以看到毛刺,但毛刺靠前,而bit采样在中间,因此不出现通信错误。

我又做了如下实验:
1、我换了一片ADM2582E,问题一样的。
2、两个ADM2582E板子通信没有这个毛刺。
3、仅仅ADM2582E设备和B设备通信有这个问题。PLC和B,ADM2582E和PLC之间都没有毛刺。

搞不懂了,大家是否能帮我想想解决思路。谢谢!

网友:
楼主也别分析了,拿出数据是最好的。

建议楼主测量一下IC的输入信号波形,这样可以排除是IC之前的问题还是之后

网友:
1,485通讯主要是要注意收发控制引脚DE的时间处理。具体你自己看看。                                                      2,其他的你可以试试在485+,485-加120欧匹配电阻                                                                                  3,或485+,485-加上下拉电阻

具体还是靠你。我们只是在边上加油。    你试试。加油!

网友:
电路图里的vcc是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