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6638!!!!

楼主:
可以编译,烧程序后出现Can't find a source file at "/tmp/TI_MKLIB28qeec/SRC/copy_zero_init.c"
Locate the file or edit the source lookup path to include its location.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编译器找不到啊,手动加吧,好几次CCS找不到我的main文件,每次都让我指定

网友:
你看一下有没有这个h文件呢。
可以增加包含路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找不到啊,手动加吧,好几次CCS找不到我的main文件,每次都让我指定

已经解决了,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了,还是非常感谢!!!!

说说解决的办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说解决的办法吧。

它不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应该是无法单步调试。我的程序还是会出现这个,但是不影响我的运行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不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应该是无法单步调试。我的程序还是会出现这个,但是不影响我的运行结果。

谢谢分享

网友:
有没有大神能详细解答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了,还是非常感谢!!!!

问题怎么解决的啊  我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