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原理图怎样建立pcb工程文件?

楼主:
买的Ad14的书上,只介绍怎样新建原理图同时建立pcb工程文件,没有讲:在已有原理图的情况下怎么建立相应的PCB文件?还请大侠们指教指教!

网友A:
一样的嘛,你在原理图的工程下新建个PCB文件,update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嘛,你在原理图的工程下新建个PCB文件,update一下就好了

初学说的可能不够清楚,书上介绍的例子是要先建立工程之后,再建原理图文件,我是问在先有一个原理图的情况下如何再建相应的工程和pcb文件?烦请多详尽指点!谢谢!

网友B:
新建工程,把原理图存放在这个工程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建工程,把原理图存放在这个工程下即可

多谢!折腾了好几天才算弄明白!

网友:
在左边工程的那个窗口中,选中工程的名字,然后点击右键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