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看门狗复位

楼主:
我学习PIC18F46K20单片机,时钟16MHz,看门狗开启(#pragma config WDTEN=ON, WDTPS=256 ),我在主函数里面让一只发光二极管以1Hz的频率闪烁,但是LED亮灭的时间不相等,这应该是看门狗中断到来影响到LED,请问我应该怎样设置才可以让LED可以以1Hz频率闪烁呢?

网友A:
关掉看门狗或者喂狗。

网友B:
增大看门狗溢出的时间

网友:
可以先关掉看门狗,看看,led亮灭的时间是否相等。中断里执行的语句很少的话,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大看门狗溢出的时间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掉看门狗或者喂狗。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