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位器为什么不分电压

楼主:
如图所示R10为电位器,现通过改变R10的电阻值来使输入到比较器的电压发生变化

我现在想问,如果当电位器2,3脚接在一起,此时为什么电位器不论怎么滑动阻值,电压都不再改变?理论上2-3部分的电阻应该短路,所以电压应该发生变化了?

网友:
ps电位器2,3脚接在一起时,2脚不接地

网友A:
2、3接在一起,等效于IC的2脚直接接地。

如果用电位器调电压,象楼主的电路,2、3脚不要连接

网友B:
2和3脚连在一起就相当于3和1直接连在一起了,放大器负端输入电压就是电位器1脚的电压,你再怎么调电位器,电压也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和3脚连在一起就相当于3和1直接连在一起了,放大器负端输入电压就是电位器1脚的电压,你再怎么调电位器,电压也不变

为什么啊,如果我的电位器3脚在中间呢?这样不就有一段阻值了吗?我是指1-3这一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接在一起,等效于IC的2脚直接接地。

如果用电位器调电压,象楼主的电路,2、3脚不要连接

我知道像图那里接是对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2-3脚接在一起,然后不接地为什么是错的?话说IC是集成电路的意思吗?

网友:
IC是集成电路的意思。如果不接地相当于电位器2和3之间的那一部分电阻被短路了,1和3之间的那一部分电阻相当于一条导线(因为运放输入端电流很小),1脚的输入电压完全加在3脚上了,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运放负端输入电压和电位器1脚电压是相同的,不会随着调整电位器而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像图那里接是对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2-3脚接在一起,然后不接地为什么是错的?话说IC是集成电路的意思吗?

厉害厉害!!可是我还有个问题,那为什么接地后1和3之间的那一部分电阻就不相当于一条导线了呢?

比较器的输入电阻与电位器相比较是非常大的,至少几百倍。那么流过电位器的电流非常小,电位器上的压降也非常小,所以旋动电位器时比较器输入端电压基本不变(不是绝对不变,但仅变化千分之几甚至更小)。
此时电位器就如同一条导线一样(因为其上电压降非常小)。
如果原图电位器下端接地,电位器滑动端到地电阻不是非常大,要流过一定电流,此时电位器上半段因流过一定电流而具有一定压降,不再可以看成一段导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像图那里接是对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2-3脚接在一起,然后不接地为什么是错的?话说IC是集成电路的意思吗?

如果放大器(比较器)输入电阻不是非常非常大(相当于输入端对地在芯片内部有个电阻),而是有限值(指和电位器两端电阻值差不太多),那么电位器滑动端与原图下端接在一起再接放大器(比较器)输入端,旋转电位器是可以改变放大器输入端电压的(但变化范围不如原图大,可以自己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厉害!!可是我还有个问题,那为什么接地后1和3之间的那一部分电阻就不相当于一条导线了呢?

比较器的输入电阻与电位器相比较是非常大的,至少几百倍。那么流过电位器的电流非常小,电位器上的压降也非常小,所以旋动电位器时比较器输入端电压基本不变(不是绝对不变,但仅变化千分之几甚至更小)。
此时电位器就如同一条导线一样(因为其上电压降非常小)。
如果原图电位器下端接地,电位器滑动端到地电阻不是非常大,要流过一定电流,此时电位器上半段因流过一定电流而具有一定压降,不再可以看成一段导线。

差不多是这个道理,前提是运放输入电阻很大,电位器电阻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