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有没有军工级的芯片,能在-55度温度下正常工作的

楼主:
如题,谢谢,咱们常用的都是-40度的

网友A:
没有,没听过-55工作的单片机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没听过-55工作的单片机还。

军工级的芯片,据说一块军工级的51单片机都要100块钱

网友:
如题,谢谢,咱们常用的都是-40度的
楼主是干什么的啊  军工级的啊

网友:
军工级卖给天朝不?
国产化率也是个问题

网友:
如果只是对工作温度有要求,那就可以在外围系统上下点功夫,不然就算芯片达标了,其它的器件也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题,谢谢,咱们常用的都是-40度的
楼主是干什么的啊  军工级的啊

做军品啊

网友:
至今没见到军工品里面有32的……

网友:
自己做筛选啊

网友:
度的芯片当温度达到-20时,可用ptc加热,胜于走极端要-50

网友:
这样的芯片即便有,进海关都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