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控制多个LED的亮灭

楼主:
新手小白
原本想用74ls138译码的,但是好像一次就只能亮一个LED,如果要能多个LED同时亮该用什么方法?
求大神指教

网友:
可以把多个led接到多个IO口上,或者使用74hc595之类的芯片扩展IO接LED

网友A:
你是想用一个IO控制多个LED还是多个IO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用一个IO控制多个LED还是多个IO控制?

一个I/O控制多个LED

网友:
那就用一个MOS吧,就是需要增强驱动能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说的基本上正确。我觉得dcexpert把人家带歪了。一个IO控制多个顶多算是一个开关,我觉得楼主显然不是这个意思。
就像二楼说的,如果用51单片机控制多个LED,最简单的就是接到多个IO上。楼主既然用了138,就按照138的思路来。138是译码器,一次只能选通一个LED,要想多个同时显示是不可能的,但可以用动态扫描的办法使多个(当然不超过8个)LED轮流显示,扫描的快了人眼就区分不出来了
感觉楼主是刚入门的新手,建议多看看书。

楼主在一楼和四楼所说完全矛盾。
既然如此,那二楼所说就谈不上正确与否,也谈不到 dcexpert 是否带歪了。
楼主是什么意思,让楼主自己说。

网友:
用138选择做片选,用IO口点亮数码管就行

网友:
74138虽然一次只能控制一下,但你用轮流的方式控制,人眼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使用动态的还是静态的?使用动态扫描方式,网上多的是。

如果使用静态的可以使用锁存器(也有其他的可选芯片),用138的8个(也可以用其中的几个)输出分别控制(最多)8个锁存器(使能端),每个锁存器可以控制8个发光二极管或者一个数码管。当然你不用138,直接使用单片机的I/O也是可以的。

当然更多的控制也是可以的。

网友:
595就行了,点阵屏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