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和谐故障

楼主:
各位好,升级至AD15,但无法添加License。如图所示

网友:
AltiumDesigner现在升级太快了。

网友A:
很简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吧。。。。。。。。。。

指点一下,您是玩无线电的么?

网友B:
你没加载license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加载license文件

从哪里加载?

网友B:
你的图下面 应该有个有个啥standlone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下面 应该有个有个啥standlone的东西

好像没有

网友:
怎么会没有? 你图没切全吧

网友:
如果升级不行,卸载以前的旧版本,重新安装新15,能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软件更新太快了
我是这次把系统搞崩溃了 重装的

网友C:
还在用ad10的默默飘过,话说15好用吗 差别大吗

网友:
先要替换掉DXP.EXE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在用ad10的默默飘过,话说15好用吗 差别大吗

AD15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笔记本用着很不爽,设置菜单经常显示盖过屏幕,貌似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直接下载一个,你的这种升级的方法的,我没有碰到过,但是你可以卸载原来的软件后直接下载一个ad15,这样就不会出现图示的问题了

网友:
等大神测试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