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1117稳压,而不直接用电阻分压

楼主:
度娘了一下,发现有如下原因感觉与点水,所以问一下论坛里的各位大神:

三个原因:

1、供电电压,实际应用中电源电压不是恒定的,所谓的5V也是一个变化值,芯片输出电压是不随着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

2、负载能力的问题。利用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会随着负载电流的变化而变化。而芯片的输出电压是在规则书指标范围内不随着负载变化而改变

3、转换效率问题;如果采用电阻分压或者二极管方式,大部分功耗会降在上端的电阻上,导致转换效率低。而芯片转换效率远远大于电阻二极管方式

网友:
既没有说输入信号,又不说需要的输出信号。1117稳压是输出特点的电压,电阻分压是电压的按比例缩放,都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度娘的说得错啊,我是按那样理解的

网友:
额,我咋觉得电阻分压好危险的说,如果你的电流较大,在空载下,那岂不是12V直接加在两个电阻上了,这样你的电阻会烫的很甚至烧坏的?
电阻分压确实是按比例的,输入如果有波动,输出也会有波动的。

网友:
发现有如下原因感觉与点水
————————————————
“与点水”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从转换效率说,三端效率和电阻是一样的。

网友:
娘娘千岁千千岁!!

网友:
1117是线性稳压芯片,
效率和负载能力与输入输出的电压差关系很大。

网友:
有点水~拼音问题无视掉

那我只好把你的帖子也无视掉。

网友A:
好水。。电阻分压。。这么低端的供电方案,你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水。。电阻分压。。这么低端的供电方案,你在用?
一般的分压供电电路中,不是采用稳压管就是稳压芯片,或是用运放来设节,只有电阻无法稳定分压。
即使是稳定的供电,电阻分压也不稳定,分压受负载影响较大,供电电流不能大。

网友:
电阻是钢板,1117是弹簧减振器,有弹性的,让你坐得更舒服。

网友:
这个问题果然很水……

首先,负载的阻抗是变化的,那么你怎么通过一个固定电阻与之分压来实现稳压?

用1117的话效率不是问题,和电阻分压的效率是一致的。你可以认为1117就是一个可以根据负载阻抗变化而变化的电阻,这样就好理解了,本质上还是分压,只是这个分压是动态的,从而实现输出电压的恒定。

网友:
你在什么地方使用,才能区别用什么更好。
无法一言以蔽之。

网友:
楼主根本就不明白稳压器内部构造,稳压器是闭环有反馈的,后级负载变换会引起内部电流调节维持输出不变,电阻分压后级负载会影响分压阻值的,导致输出电压发生变化

网友:
你用电阻,那电流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