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2] + 求助I2C接口

楼主:
       想用LPC54102驱动一个PCF8591的AD/DA模块,但是怎么都搞不定望大牛指点啊。。
       PCF8591通过I2C总线接口 先得写期间地址  0x90 (写操作) 或  0x91(读操作)

       先得写器件地址0X90表示写操作  然后写控制信息0X41

       然后写器件地址0X91表示读操作  然后读取AD采集的数值;

       本人写的代码如下照着官方代码写的怎么都调不出来

      while (1) {

                /* Write address, write 1 btye, read 8 bytes back */

                mXfer.slaveAddr = I2C_ADDR_7BIT;     // 器件地址0X90表示写操作

                tx[0] = 0x41;                                         //表示读取第一个AD通道的值,控制信息

                mXfer.txBuff = tx;

                mXfer.rxBuff = rx;

                mXfer.txSz = 1;

                mXfer.rxSz = 0;

                /* Start transfer and wait for completion */

                ROM_I2CM_Transfer(i2cmHandle, &mXfer);

  /*--------------------------------------------------------------*/

                mXfer.slaveAddr = I2C_ADDR_7BIT+1;              //器件地址0X91表示读操作

                mXfer.rxBuff = rx;

                mXfer.txSz = 0;

                mXfer.rxSz = 1;

                /* I2C master driver will block if blocking flag is used */

                //mXfer.flags = ROM_I2CM_FLAG_BLOCKING;

                /* Start transfer and wait for completion */

                ROM_I2CM_Transfer(i2cmHandle, &mXfer);

网友:
崩溃了 都要

网友:
读写一次操作,不分两次。
把第二次的mXfer.rxSz = 1弄上去,然后第二次  /*--------------------------------------------------------------*/ 以下都删掉。

网友:
/****************************************************************************
* 函数名:
* 输入:
* 返回:
* 描述:
* ************************************************************************/
void Write_TMP006(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unsigned char * data)
{

                /* Write address, write 1 btye, read 8 bytes back */
                i2cmXfer.slaveAddr = I2C_ADDR_7BIT;
                tx[0] = Reg_Address;        //寄存器地址
                tx[1]=data[0];                //寄存器值 MSB
                tx[2]=data[1];                //寄存器值 LSB

                i2cmXfer.txBuff = tx;
                i2cmXfer.rxBuff = rx;
                i2cmXfer.txSz = 3;
                i2cmXfer.rxSz = 0;

                /* I2C master driver will block if blocking flag is used */
                i2cmXfer.flags = ROM_I2CM_FLAG_BLOCKING;

                /* Start transfer and wait for completion */
                ROM_I2CM_Transfer(i2cmHandle, &i2cmXfer);

}
  /****************************************************************************
* 函数名:
* 输入:
* 返回:
* 描述:
* ************************************************************************/
void Read_TMP006(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unsigned char *RxData )
{
                /* Write address, write 1 btye, read 8 bytes back */
                i2cmXfer.slaveAddr = I2C_ADDR_7BIT;
                tx[0] = Reg_Address;        //寄存器地址

                i2cmXfer.txBuff = tx;
                i2cmXfer.rxBuff = rx;
                i2cmXfer.txSz = 1;
                i2cmXfer.rxSz = 2;

                /* I2C master driver will block if blocking flag is used */
                i2cmXfer.flags = ROM_I2CM_FLAG_BLOCKING;

                /* Start transfer and wait for completion */
                ROM_I2CM_Transfer(i2cmHandle, &i2cmXfer);

          RxData[0]=rx[0];
          RxData[1]=rx[1];
}

网友:
float Read_TMP(void)
{
        unsigned char RxData[2] ;
        _ui2uc ui2uc;
        float temp=0;
        //制造商ID寄存器        5449h
        Read_TMP006(Manufacturer_ID_REG,&RxData[0]);

        do
        {
                //读配置寄存器
                Read_TMP006(CONF_REG,&RxData[0]);
        }while((RxData[0]&0x08)!=0x08);
        //
        Read_TMP006(TEMPERATURE_REG,&RxData[0]);
        ui2uc.ucdata[1]=RxData[0];
        ui2uc.ucdata[0]=RxData[1];

        temp=(ui2uc.uidata>>2)*0.03125;

        return temp;
}

网友:
楼主就差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