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cr0 ccr1两个中断控制led灯 不能成功

楼主:
#include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DCOCTL=DCO0;
    BCSCTL1=RSEL0+DIVA0;
    P1DIR |= BIT0+BIT6;
    P1OUT|=BIT0+BIT6;
    TACTL|=TASSEL0+TACLR+MC0;
    TACCTL0|=OUTMOD_7;
    TACCTL0|=CCIE+TAIE;
    CCR0=600;
    CCR1=60;
    _EINT();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void)
{
    if(TAIV==2)
    {
    P1OUT^=BIT6;
    }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void)
{
    P1OUT^=BIT0;
}
代码如上 ccr0中断能正常产生 控制小灯闪烁 但是ccr1中断控制的小灯常亮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CCR0和CCR1和A0/A1应该是不同的,再看看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R0和CCR1和A0/A1应该是不同的,再看看手册

我看头文件里面的定义TIMERA的ccr0和ccr1中断向量好像就是TIMER0_A0_VECTOR和TIMER0_A1_VECTOR啊 TIMER0_A0_VECTOR都能触发

网友:
找到原因了 timer0计时器的寄存器名改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 TA0CCTL0 不能写为 TACCTL0
TACTL 改为TA0CTL
不知道为什么求高手解答
程序也有错误 忘记开CCTL1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