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2553的RST引脚电平浮动,上电不能正常复位(问题解决了)

楼主:
最近用G2553做一个产品,样板遇到奇怪问题:

电路上RST脚通过47K电阻上拉到VCC(3.3V稳压芯片),未焊电容。每次用LaunchPad的仿真器连接到目标板上(目标板供电)进行Debug完全正常。但当停止CCS的Debug,目标板重新上电后就不能正常运行了。无论LaunchPad是否连在目标板上都一样的现象。
量了RST引脚的电压,发现RST电平不是高电平,有时是1.2V,有时1.4伏,会有浮动。
芯片是TI官网申请的片,已经换了3片都是一样的现象。
不知道有哪些可能性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有时RST引脚浮动到比较高的时候,比如2V以上,程序也能短暂运行一下,但很快就又停止了。通过程序里闪烁LED来判断运行情况的。

网友:
试过把47K电阻拿掉,直接把RST接高电平,程序上电可以运行。(当然这时不能DEBUG 了)

网友A:
47K电阻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7K电阻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这个因素排除了,已经换过电阻,包括4.7K、10K、47K不同阻值也换过。

网友:
这情况确实很奇怪的,之前用G2芯片做过几个产品从来没出现过这个情况。

网友B:
阻容复位,电阻电容一个也不能少!!!
就是复位电路残缺造成的!!!
电容存在的意义是在上电之时让RST管脚最后上电,电源是直接蹦到3.3V,RST脚需要从0缓慢(比VDD慢)上升到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容复位,电阻电容一个也不能少!!!
就是复位电路残缺造成的!!!
电容存在的意义是在上电之时让RST管脚最后上电,电源是直接蹦到3.3V,RST脚需要从0缓慢(比VDD慢)上升到3.3V!!!

您好,我加焊了100nF电容,但是情况没有改善。

我理解,不加电容的话,即使单片机没有正常复位,RST引脚的电平应该还是会被拉倒3.3V上吧。现在的情况是RST引脚电平浮在1~2V之间。

网友:
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C:
我刚才把用于连接仿真器的MicroUSB接口吹掉,上电直接就正常了。上电RST脚电平3.3V,程序执行结果都正确。

本以为找到原因了。结果才十来分钟突然发现RST引脚电平在下降,降到1V多又不能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把用于连接仿真器的MicroUSB接口吹掉,上电直接就正常了。上电RST脚电平3.3V,程序执行结果都正确。

本以为找到原因了。结果才十来分钟突然发现RST引脚电平在下降,降到1V多又不能工作了。

很奇怪上电后RST引脚电平会慢慢下降,直觉上RST端和VCC端好像形成了一个大电容,也在充放电。

网友C:
查到原因了,给大家一个交代。

应该是电路设计问题。SBWTDIO/RST信号在芯片下面有一个过孔,距离其它引脚太近,可能形成寄生电容,导致RST引脚电位浮动。
查找过程:怀疑是寄生电容,于是从SBWTDIO/RST在板子上的入口处开始一点一点把线割掉,一直割到芯片下方。最后把芯片引脚翘起直接飞线到复位电路上,电位就正常了,所以最终认为是引脚附近的过孔或导线处的寄生参数太大形成的问题。

网友:
这是我的处理,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到原因了,给大家一个交代。

应该是电路设计问题。SBWTDIO/RST信号在芯片下面有一个过孔,距离其它引 ...

但是过孔基本不会有问题的,因为32mhz的MCU下面经常是有过孔和走线的,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
查一下整个电路板的接地有问题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