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尔达仿真器驱动问题

楼主:
刚买了一个利尔达的仿真器,不确定真的假的,反正某宝上买的。不到300
光盘里带的驱动是xp的,我的系统是win7 64位的。装的是CCS,没有装IAR,驱动一直装不上,有用过的给说一下。在CCS下找到了驱动的位置,提示安装成功了,但是设备管理器里面还是有感叹号

网友:
试试直接把驱动的文件源的路径指定到: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

C:\Windows\inf

3个其中的目录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上,试过了,不行。提示跟上面一样,总是说已经安装最新的驱动了,但是就是不能用,设备管理器里面还是有感叹号

网友:
换一台XP试试

网友A:
确定仿真器好着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定仿真器好着再说

两个电脑都能装上,仿真器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脑都能装上,仿真器没有问题

能使用?那就说明你的电脑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使用?那就说明你的电脑有问题了

是我的电脑有问题,但是总不能因为这个让单位给我换台电脑吧?应该是缺什么东西,但是不知道缺什么。

网友B:
搞定了 ,具体原因还是没有弄清楚。反正是从网上下载的一个驱动,直接安装就行了。

不太懂问题在哪儿,有兴趣的可以分析一下。 FET430UIF.rar (7 MB, 下载次数: 161) 把驱动共享一下

网友:
二. INF段找不到问题

首先明确这个绝对不是仿真器的问题,只要一出现这个问题,可以立马断定是用户使用的是简版操作

系统引起的。出现这个问题的表现主要有两个:1)INF段找不到  2)无法更新驱动

解决办法:

附件INF文件补充内有一个inf文件,一个sys文件,一个txt文档,解压后,将

将mdmcpq.inf复制到c:\windows\inf

将usbser.sys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

重新装驱动,OK!

不一定可行,你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 INF段找不到问题

首先明确这个绝对不是仿真器的问题,只要一出现这个问题,可以立马断定是用户使用的是简版操作

系统引起的。出现这个问题的表现主要有两个:1)INF段找不到  2)无法更新驱动

解决办法:

附件INF文件补充内有一个inf文件,一个sys文件,一个txt文档,解压后,将

将mdmcpq.inf复制到c:\windows\inf

将usbser.sys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

重新装驱动,OK!

不一定可行,你试试看。

updata了一下仿真器,驱动又装不上了,按照你的说法做了一遍,也不行了。

网友:
驱动问题应该是解决了。在这里找到了TI的驱动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0/f/55/t/51129.aspx

但新问题又来了。用FET-430UIF需要设置是工作在SBW模式还是JTAG模式吗?怎么设置啊?

总提示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Unknown devi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具体原因还是没有弄清楚。反正是从网上下载的一个驱动,直接安装就行了。

不太懂问题在哪儿,有 ...

谢谢啦,找了半天。之前下载的只有你这里面的win7文件夹。可执行文件不能用,直接右键单击设备管理器里面的更新驱动选整个文件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