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庆科3162模块的一些疑问

楼主:
对于OTA区域,我的理解是,用户必须在0x08004000地址上,定义一下boot_table_t 的结构体,然后根据需要填写内容,当把UPDATE位设为'U'以后,系统重启,即可执行从OTA数据缓存区到相关区域的拷贝。我的疑问是对于OTA区域32K除了boot_table_t 占用的部分外,Sector1,和Sector2。特别是Sector2可以由用户任意读写,用作虚拟eeprom用。

如果我希望把用户程序放到0x0801 0000开始的区域,即绕过sector3,这样,那么我必须要修改引导程序的跳转地址。手册上标注的是可以提供源代码,不知道庆科是否可以提供

(最后一行)

网友:
你好,http://www.mxchip.com/庆科的官网可以下载mico的最新源代码,里面有bootloader的工程,你可以在里面改,但是如果改的话应用程序中也需要做对应的修改,要保证应用程序和bootloader用的是同一片参数区,并且参数的位置定义等都相同才行,而且庆科的mico有明确的分区,修改的话也不要保证不要出现区域冲突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庆科的wifi模块有没smartlink功能或者源码开发嘛?

网友:
求分享3162经验

网友:
lz,这份资料在哪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