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如何精确设置ADC12的采样率呢???

楼主:
RT我的板子是F5529的

比如 我选择32768Hz晶振为ADC12CLK 然后设置ADC12SHTx为256个采样周期 SHP=1 那么采样时间就是 4*256*1/32768=0.03125s   ??????

那么倒数就应该是采样率???也就是说 32Hz 就是采样率吗???

1s 可以采32个点???
我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用定时器触发AD采样,这样你得采样频率就可以控制了

这个位就是设置ADC12的采样率,你要注意选择哪个时钟源

ADC12CLK只能1和4分频。

还有手册上的几个图:

具体要看参考手册,ADC12设置的参数挺多的

可惜5529的ADC12好像不支持定时器触发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定时器触发AD采样,这样你得采样频率就可以控制了

这个位就是设置ADC12的采样率,你要注意选择哪个时钟源

ADC12CLK只能1和4分频。

还有手册上的几个图:

具体要看参考手册,ADC12设置的参数挺多的

可惜5529的ADC12好像不支持定时器触发采样

哈 3Q!

SHT位是来设置采样保持时间的  采样保持时间+Tsycn+Tconvert的总时间才是真正的采样时间 然后采样时间的倒数就是采样率了~哈

昨天TI的社区那个有员工解决了我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 3Q!

SHT位是来设置采样保持时间的  采样保持时间+Tsycn+Tconvert的总时间才是真正的采样时间 然后采样时间的倒数就是采样率了~哈

昨天TI的社区那个有员工解决了我这个问题~

TI的支持给力

网友:
Tsycn+Tconvert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