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为何比并行快?

楼主:
上周我们寄出了一个活动中的32G U盘,大家也在论坛晒出了此款U盘的传输速度对比,有人提出质疑,USB仅靠一对差分线传输,而SD卡有9根线,往往U盘的速度却远高于SD卡的速度。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在绝大多数时候串行比并行快?

网友:
你是怎么区分串并的,第一次听这种说法

网友:
U盘没有并行的吧?

网友:
不是线多线少来分串并行的,USB时钟快过SD

网友: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现有并行传输均为单端方式,而USB串行传输是差动方式。
如果将现有并行传输改为差动方式,应该比现有串行传输更快。但这样需要将现有并行传输线数加倍。

网友:
理论上明显是并行的快嘛,但是串行的可以减少信号线数量。

网友:
世界上的通信结构只有2种,串行和并行
理论上来讲,相同时钟下,并行的速度肯定比串行快
其实简单点理解,在相同时钟下,数据总线越宽,位数越多,一次传输的数据就越多,传输的速度就越快撒
并行比较苦逼的地方是线缆长度不给力,容易出错,出线率比较坑爹,物理连接也比较多
串行要求物理连接少,各种差分传输,线缆可以做到很长

So TM what......?

网友:
要看时钟的快慢!

网友:
光纤能不能做成并行通信,8根芯一起跑,光传输不存在电磁干扰,错码率应该相当低,这种速度就非常可观了。我觉得不错,但为什么人家不干?肯定是我错了,错在哪呢?

网友A:
感觉这个问的有点问题,不能说U盘比SD卡快就说串行就比并行快。有的U盘比号称SATA3的固态硬盘速度还要快,总不能说USB比SATA快吧。两个产品的速度有很多影响的因素,但接口速度应该不是产品速度的瓶颈。除了接口速度还有主控的处理能力,NANDFLASH的速度等等,这个细讲起来事还挺多。

网友B:
首先,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说 串行比并行 快。只是目前发展的结果是串口比较快。并口的技术由于技术瓶颈,后来并没有发展下去,而串口则相对有优势,发展较并口好很多。

1、并口接线复杂,成本高。
2、同频时,低频率下,肯定是并口快的。所以一开始,并口有绝对的优势。
     但随着发展,速度要提高,位宽又有限制,不可能无限的增加位宽。那么想提高速度就必须增加传输频率,
     因为是多根线,那么就要同步,速率越高,同步也就越困难。
3、并口有多根线,那么他们互相就会有干扰,低频时还好,频率越高,那么干扰也就越厉害(频率越高,电磁
     场就越强,干扰就越厉害)。目前使用的排线传输肯定是无法突破这一瓶颈的,这也制约了并行传输的发展。
成本又高,又有瓶颈,所以并行就一直没多大的发展。而串行就不一样了,一直在改进。
目前,串口传输的频率是远高于并口的。

所以,不能单纯说并口慢,并口之所以会慢是因为它的频率要比串口低很多。

    就好比 8个人跑(并口),跟1个人开高铁(串口),相比,看哪组跑的距离长?
    虽然,前一组人多,他们距离是 每个人的距离*8 的。但他们的速度要慢很多;而且他们8个人的距离要按照木桶原则,选那个跑的最慢的;而且每跑一步,他们都要同步一下,如果有一个人步调不一致,他们就要把这一步退回去,重新跑。那么,肯定是开高铁那人距离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问的有点问题,不能说U盘比SD卡快就说串行就比并行快。有的U盘比号称SATA3的固态硬盘速度还要快,总不能说USB比SATA快吧。两个产品的速度有很多影响的因素,但接口速度应该不是产品速度的瓶颈。除了接口速度还有主控的处理能力,NANDFLASH的速度等等,这个细讲起来事还挺多。

嗯,同意~

网友:
其实u盘和sd卡没有可比性。最好用sata硬盘和ide硬盘比较

网友:
不同条件下,肯定并行快啊,不过不同条件下不好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说 串行比并行 快。只是目前发展的结果是串口比较快。并口的技术由于技术瓶颈,后来并没有发展下去,而串口则相对有优势,发展较并口好很多。

1、并口接线复杂,成本高。
2、同频时,低频率下,肯定是并口快的。所以一开始,并口有绝对的优势。
     但随着发展,速度要提高,位宽又有限制,不可能无限的增加位宽。那么想提高速度就必须增加传输频率,
     因为是多根线,那么就要同步,速率越高,同步也就越困难。
3、并口有多根线,那么他们互相就会有干扰,低频时还好,频率越高,那么干扰也就越厉害(频率越高,电磁
     场就越强,干扰就越厉害)。目前使用的排线传输肯定是无法突破这一瓶颈的,这也制约了并行传输的发展。
成本又高,又有瓶颈,所以并行就一直没多大的发展。而串行就不一样了,一直在改进。
目前,串口传输的频率是远高于并口的。

所以,不能单纯说并口慢,并口之所以会慢是因为它的频率要比串口低很多。

    就好比 8个人跑(并口),跟1个人开高铁(串口),相比,看哪组跑的距离长?
    虽然,前一组人多,他们距离是 每个人的距离*8 的。但他们的速度要慢很多;而且他们8个人的距离要按照木桶原则,选那个跑的最慢的;而且每跑一步,他们都要同步一下,如果有一个人步调不一致,他们就要把这一步退回去,重新跑。那么,肯定是开高铁那人距离长了。

看了一下给位论坛大神的见解,受益了。感觉你的解释最全面、易懂,比喻的也蛮好,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给位论坛大神的见解,受益了。感觉你的解释最全面、易懂,比喻的也蛮好,赞一个!

谢谢!

网友:
差分信号能做的很快,UFS能做到好几G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