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32G usb3.0U盘

楼主:
包装看上去挺高大上的啊

迫不及待的一下容量,这个还是首要关心的么

还可以29.5G。

然后看下主控和闪存类型,这个才是关键啊,一分钱一分货啊

主控是群联 PS2251,这个还是比较主流的,想量产的话,就比较方便喽,而且32G,也够折腾的了

而且用的是MLC颗粒,淘宝上一般用的是TLC,或者直接给你上牛屎片(一个坏了可以修,一个坏了就扔吧),基本现在中端的SSD用的都是MLC,寿命和价格都不错(据说三星现在出了个寿命超长的),U盘一般DIY爱好者才用,好贵。二楼测试速度

网友:
测试的笔记本是5400转的希捷硬盘,所以,发挥不了USB3.0的极限速度,要准确测试,还得用固态硬盘,就随便看看吧

软件测试理论图:

这个是内存产生的随机数据,所以速度可以上去,然后看下实际硬盘读写吧

瞬间就弱下去了买SSD吧

读出更明显,开始往内存里,速度和软件测试差不多,等往硬盘上下就慢了

结论:买SSD吧

网友:
噢,原来速度是这样的,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包装看上去挺高大上的啊
有图有真相啊   顶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包装看上去挺高大上的啊
有图有真相啊   顶一个啊

不常发帖,可能有点乱

网友:
不错,非常靠谱发评测

网友B:
把测试软件发一下呗。

网友C:
回到家之后我也测试了一下这个U盘,以单个大文件拷贝为主,测试连续传输的时候U盘的速度。
事前已经在单位将U盘格式化成exfat格式,并拷入了一个大小为18G的蓝光视频文件。
到家之后,先将U盘插入前置USB口,将视频文件拷出到本地固态硬盘,速度稳定之后达到270M上下:

再将一个略大的文件拷入U盘,速度达到170M上下:

接下来我们比较一下前置和后置USB口的差异,将U盘重新格式化(不是快速格式化)。
再将刚刚拷出的视频文件重新拷进U盘中,速度在95M上下:

峰值的时候速度可以达到98M:

写完之后继续虐它,将数据读出来看看,读出瞬间速度爆掉了(427M):

稳定之后,速度却只有250M(怎么还低于前置USB?):

应版主白丁的建议,将U盘写满再删除,看看U盘性能会不会有明显下降。
于是将U盘里的文件直接复制粘贴了几遍(下面两张图都是,居然比外面拷贝进入U盘快那么一丁点):

再将U盘换回前置USB口,拷出文件(纳尼,居然又比后置的快?):

稳定之后发现,其实前后置USB速度是差不多的(总算心理平衡了):

在前置USB接着U盘的前提下完成白丁大大要求的测试,在测试之前,U盘只剩下32k的可用空间了(一个簇的大小):

U盘里面有28个文件,其中很多相同的文件,最大的一个文件还是那个18G的视频文件。

将18G的视频删除之后,立即拷入一个4.3G的720P电影文件夹(里面2个2.18G的视频文件):
(开始速度不大可靠)

稍微稳定之后

最后的稳定速度(再次验证前置和后置速度差别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到家之后我也测试了一下这个U盘,以单个大文件拷贝为主,测试连续传输的时候U盘的速度。
事前已经在单位将U盘格式化成exfat格式,并拷入了一个大小为18G的蓝光视频文件。
到家之后,先将U盘插入前置USB口,将视频文件拷出到本地固态硬盘,速度稳定之后达到270M上下:

再将一个略大的文件拷入U盘,速度达到170M上下:

接下来我们比较一下前置和后置USB口的差异,将U盘重新格式化(不是快速格式化)。
再将刚刚拷出的视频文件重新拷进U盘中,速度在95M上下:

峰值的时候速度可以达到98M:

写完之后继续虐它,将数据读出来看看,读出瞬间速度爆掉了(427M):

稳定之后,速度却只有250M(怎么还低于前置USB?):

应版主白丁的建议,将U盘写满再删除,看看U盘性能会不会有明显下降。
于是将U盘里的文件直接复制粘贴了几遍(下面两张图都是,居然比外面拷贝进入U盘快那么一丁点):

再将U盘换回前置USB口,拷出文件(纳尼,居然又比后置的快?):

稳定之后发现,其实前后置USB速度是差不多的(总算心理平衡了):

在前置USB接着U盘的前提下完成白丁大大要求的测试,在测试之前,U盘只剩下32k的可用空间了(一个簇的大小):

U盘里面有28个文件,其中很多相同的文件,最大的一个文件还是那个18G的视频文件。

将18G的视频删除之后,立即拷入一个4.3G的720P电影文件夹(里面2个2.18G的视频文件):
(开始速度不大可靠)

稍微稳定之后

最后的稳定速度(再次验证前置和后置速度差别不大):

超270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测试软件发一下呗。

哪个测试软件?

网友:
这款确实快,包装就不是一般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