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1-SOC培训教程的软件(二)头文件在哪里?

楼主:
 DE1-SOC培训教程的软件(二)头文件在哪里?

#include "hwlib.h"
#include "socal/socal.h"
#include "socal/hps.h"
#include "socal/alt_gpio.h"

网友:
在eds安装路径下的embeded/ip/altera...在这个下边找找就找到了

网友:
楼主什么意思?
“.h”不都是头文件吗?

网友A:
H:\altera\13.1\embedded\ip\altera\hps\altera_hps\hwlib\include

找到了,多谢。

就是使用 shell的时候,找不到 arm-linux-gnueabihf- 的路径? 我再虚拟机里面使用的。

你们在altera_command_shell方式下哪里找到的arm-linux-gnueabihf-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altera\13.1\embedded\ip\altera\hps\altera_hps\hwlib\include

找到了,多谢。

就是使用 shell的时候,找不到 arm-linux-gnueabihf- 的路径? 我再虚拟机里面使用的。

你们在altera_command_shell方式下哪里找到的arm-linux-gnueabihf-的?

windows下的altera_command_shell没有这个问题

1.有没有安装该编译器?
2.安装了是不是没有设置环境变量?
可以到网上找个交叉编译链搭建教程

网友:
不喜欢windows下搞, 没有设置环境变量。 都拷贝到虚拟机里面编译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dows下的altera_command_shell没有这个问题

1.有没有安装该编译器?
2.安装了是不是没有设置环境 ...

问一下,那这些头文件在ARM上搭建的linux系统里是本身就存在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那这些头文件在ARM上搭建的linux系统里是本身就存在的么???

应该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