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大电流走线加solder层?

楼主:
PCB上需要走20A左右的大电流,除了增加线宽,听说还可以在solder层还是paste层上做文章,具体怎么搞得呀,麻烦大家了~

网友A:
solder层是阻焊开窗。阻焊开窗之后后续会有喷锡或者沉金工艺,铜厚一般为35μm(1oz)或者70μm(2oz),阻焊开窗之后喷锡厚度可以达到20μm。

但是,由于已经开窗了,所以你可以在走线上面主动上锡,用烙铁涂个1mm到2mm都不成问题

于是,电流不就大大增大了咯。。。

我还试过用1mm宽的金属化槽孔来走线,也是板子做回来之后主动用烙铁涂锡

paste层是钢网层,如果不刷锡膏上贴片机,几乎没有作用的。

另外,20A的电流不小,制作板子的时候还需要注意线宽和散热。
如果使用阻焊开窗,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失去了绝缘特性,加上涂锡也会增加板子表面厚度,并且制作的板子本身就是大电流板,所以在装配调试的时候务必注意别被外壳或者其他东西短路了。不然的话……就等着别人安慰你吧……

大概需要注意的就这么多了加油!

网友:
有点悬,看多宽的线了啊,20A电流工作一段时间会发热变形,导致从PCB板上翘起。

网友:
二楼回答的很详细了。

网友:
那么大电流 铜厚及线宽都得加大 最好和板厂能有个沟通 为确保可靠阻焊开窗 再加涂焊锡

网友:
二楼答得太好了,还配这么多表情!!!

网友:
mark下下~~~~~~~~~~看看还有木有同志支招的~~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older层是阻焊开窗。阻焊开窗之后后续会有喷锡或者沉金工艺,铜厚一般为35μm(1oz)或者70μm(2oz),阻 ...

请问一下  这两个图片的加锡有什么区别吗? 连续的加锡可以理解(增加截面积),如何理解这种不连续的加锡方式(最大的电流不应该取决于最薄的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  这两个图片的加锡有什么区别吗? 连续的加锡可以理解(增加截面积),如何理解这种不连续的加 ...

开阻焊的真实意义, 散热大于加厚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lder层是阻焊开窗。阻焊开窗之后后续会有喷锡或者沉金工艺,铜厚一般为35μm(1oz)或者70μm(2oz),阻 ...

大侠回复的真的太详细,小生也学习了

网友C:
二楼qiushenghua的回答很详细。但是对于楼主的问题,恐怕单单依靠喷锡不能解决问题。
对于1OZ铜的印版,铜箔厚度为35um,假定线宽1mm,以一般经验,大概只能流过1A电流。即使镀层为20um,截面积也仅仅增加60%,况且由于焊锡的电阻率大约是铜的十几倍,所以对于增加电流的作用很小。
楼主要求流过20A,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办法:在阻焊层开窗后,沿着大电流走线加焊一根裸铜线,让电流从这根铜线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楼qiushenghua的回答很详细。但是对于楼主的问题,恐怕单单依靠喷锡不能解决问题。
对于1OZ铜的印版,铜 ...

焊锡的电阻率差不多是铜的7倍, 镀20um厚的锡层(PCB喷锡的厚度), 实际上只相当于3um的铜厚. 波峰焊能留往的锡厚大约0.2mm, 相当于增加了大约1安士的铜厚, 不过现在很少有PCB用波峰焊工艺了. 所以说如果不往露阻焊的部位手工堆锡或是加焊铜线的话, 靠开阻焊偷一点有限的镀锡层对载流面积的贡献并不大.

网友:
反倒是, 锡的热阻远小于阻焊层的漆膜, 开窗镀锡后, 可有效散热, 降低铜箔的温升, 可耐更大一些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