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tack项目自动化创建工具(Easy Z-Stack Tools)更新到v0.2.6.14

楼主:
        做Zigbee开发用TI的CC2XXX肯定会用到Z-Stack,而开发环境一般选IAR Embedded Workbench,
但是麻烦的是每次新建一个Z-Stack项目工程就是噩梦,各种复制和修改烦人不得以,因此
这个工具就是简化基于Z-Stack库创建项目的过程。

更新记录:

v0.2.6.14

  1.增加RF无线功率设置。

v0.2.5.13
  1.增加项目参数配置,目前只有网络安全设置,以后版本将会有更多详细参数设置,努力做到创建项目最简化和个性化。

v0.2.0.6
  1.增加创建项目进度条提示,重新布局界面。

v0.2.0.4
  1.增加检测管理员权限提示。(vista、win7以上系统必须使用管理员权限才能正常使用)
  2.工具改名为EastZStackTools。

v0.1.0.3
  1.支持IAR 8.3以上版本。
  2.添加Z-Stack2.6.2版本支持。
  3.修正Z-Stack2.6.2版本以下在IAR8.3编译出错的BUG。

使用方法:
1.使用前请先安装Z-Stack库推荐使用2.5.1a以上版本,软件将自动载入所安装的Z-Stack库。

2.推荐复制Z-Stack库到项目,这样可以修改系统源代码而不用影响另一个工程。

3.当选择“复制Z-Stack库到项目”时候整个工程直接使用项目下的Z-Stack库,为了
  方便工程管理我们重新组织了Z-Stack拷贝库目录结构,如下:

  ProjectApp <-----------------------项目根目录
      |____zstack <--------------------Z-Stack引用库
      |       |
      |       |____Components <--------原来Z-Stack库根目录下的Components被移动到
      |       |                        这里
      |       |
      |       |____Samples  <----------该目录已经被删除不需要
      |____Source <--------------------项目工程源代码
      |____CC2530DB <------------------项目IAR工程文件

  如果没有选择“复制Z-Stack库到项目”时候整个项目将直接引用Z-Stack安装库的
  文件,库目录结构不做改变。

4.项目名称不能包含中文,长度必须大于4位英文+数字。

5.由于2.3.0版本的Z-Stack库默认列子编译会出现多个警告,所以本软件进行了修复,
  当选择2.3.0版本的Z-Stack库时候将自动进行修复。

  v0.2.6.14 下载地址:

网友A:
使用后多提建议我增加功能

网友:
收下了,楼主真是提供了个大好的福利啊

网友:
楼主威武!也许应该考虑开源,让更多人来一起做。

网友:
  如何使用zstack2.6.2呢?我安装的是Z-Stack Mesh 1.0.0 打开这个软件选择2.6.2显示文件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后多提建议我增加功能

楼主怎么你这款软件不支持最新协议的呢

网友:
必须顶起来!!!!!!!!!!

网友:
期待有那种自动生成协议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