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同时点亮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
#include
int t1[6]={0xfe,0xfd};
int t2[6]={0x6,0x5b};
void delay(int a)
{
    int x,y;
        for(x=a;x>0;x--)
          for(y=10;y>0;y--);
}
void main()
{
int i=0,j=500;
while(1)
{

   for(i=0;i<2;i++)
   {

         P2=t2[i];
         P3=t1[i];
         delay(j);

   }
    delay(j);
}

}

我想同时显示1,2;可是总是少一段,调节延时时间时也最多让那段少了的闪烁;
如果只显示1,或2时,正常。
菜鸟求解。

网友A:
数码管一次只能显示一位,像平时我们看到四位数码管同时显示也是一次只显示一位,只不是一个位显示很短的一段时间然后显示下一位,以此循环,因它刷新的速度很快,由于余辉效应导致我们看到的是四个位一起显示。

网友A:
楼主可以看下这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一次只能显示一位,像平时我们看到四位数码管同时显示也是一次只显示一位,只不是一个位显示很短的一段时间然后显示下一位,以此循环,因它刷新的速度很快,由于余辉效应导致我们看到的是四个位一起显示。

我知道,每次只能显示一位,我们老师讲  通过视觉惰性,可以同时显示,就是延时很短。可是我做出来的效果不好,能解答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下这个图

能不能帮我编个程序给我看看,就是同时显示1,2;我想看看我差在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帮我编个程序给我看看,就是同时显示1,2;我想看看我差在哪

楼主把  P3=t1;放P2=t2;前试试 就

P3=t1;
P2=t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  P3=t1;放P2=t2;前试试 就

P3=t1;
P2=t2;

好了,非常感谢,不过,能说一下原因吗,很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了,非常感谢,不过,能说一下原因吗,很想知道

你那里P3 口是控制位选的,P2口控制段选。所以应该先选中位,再控制段。

比如你想要第二位数码管显示‘2’,需要先选中它,再通过段选控制显示具体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