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专业的同学, 想请教大家一个基础电子工程问题

楼主:
电子工程的朋友们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

(提问的方式 不太专业, 希望不要责怪)比如: 我有一整块线路板控制16个按钮, 那能不能 把这一整块线路板 拆分成4部分, 分别控制4个按钮。 如果可以的话,那这种拆分的难度大不大。 (比如我已经有这块完整的线路板了, 拆分难度是否会小一些)

网友A:
重新做板比较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做板比较容易

前辈 前辈~~~ 就是, 基本理念还是基于原来的, 但 板子需要重新做吗?

这种难度会不会大呀?

网友:
可以,没有难度,

网友:
不是特别理解你的意思,如果1个板子能控制16个按钮,那也可以让1个板子只控制4个按钮;不改板的话可以用4块现在的板子每个控制4个按钮,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另外,安装也是要考虑的,装1块板子的空间要装4块。

网友B:
(比如我已经有这块完整的线路板了, 拆分难度是否会小一些)
已经可以控制了为什么还要拆开呢     想不通啊

网友:
一整块线路板控制16个按钮,那得看控制关系啊。具体的电路是什么样的。可以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如我已经有这块完整的线路板了, 拆分难度是否会小一些)
已经可以控制了为什么还要拆开呢     想不通啊

~~ 这个是因为, 我想把大的板块拆分了, 便于携带。

一整块带来带去实在不方便, 想化整为零, 做成4个小部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 这个是因为, 我想把大的板块拆分了, 便于携带。

一整块带来带去实在不方便, 想化整为零, 做成4个小部分 。

那应该就要重新制板了,比如一块板子从中间劈两半,电线都断了,你要把电线连起来。重新制板要在劈开的位置设置好连接孔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应该就要重新制板了,比如一块板子从中间劈两半,电线都断了,你要把电线连起来。重新制板要在劈开的位置设置好连接孔位。

(~ ̄▽ ̄)~  感觉 挺复杂的样子呀。 那就是外观, 线路板都要重新来了吧

这样, 难度会不会很大呀  ,,,,。  追加一个小问题, 如果都要重新设计的话(比如,我想要外观美观一些)。

那是不是 除了电子工程师, 我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工程师呀?~~   (不太明白, 如果真要做这样东西的话, 应该找哪些方面的人来)

感谢感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C:
(~ ̄▽ ̄)~  感觉 挺复杂的样子呀。 那就是外观, 线路板都要重新来了吧

这样, 难度会不会很大呀  ,,,,。  追加一个小问题, 如果都要重新设计的话(比如,我想要外观美观一些)。

那是不是 除了电子工程师, 我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工程师呀?~~   (不太明白, 如果真要做这样东西的话, 应该找哪些方面的人来)

感谢感谢~~~ (●''●)

应该不会太难

如图:

左边方框代表板子中间的横线代表走线,虚线代表把板子劈开。劈开后这条线很难连上。

右边的板子代表重新制板,原本的连接处设置上孔位,这样就可以焊接上插头插座,需要连接的时候插头插座对接电线就接好了。

电路功能不改变只是走线改改位置,要花点时间,但是很简单的。

这里需要一个会画电路板的人就行了。

板子做好了以后你还需要一个能把元器件焊接上去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会太难

如图:

左边方框代表板子中间的横线代表走线,虚线代表把板子劈开。劈开后这条线很难连上。

右边的板子代表重新制板,原本的连接处设置上孔位,这样就可以焊接上插头插座,需要连接的时候插头插座对接电线就接好了。

电路功能不改变只是走线改改位置,要花点时间,但是很简单的。

这里需要一个会画电路板的人就行了。

板子做好了以后你还需要一个能把元器件焊接上去的人。

哇塞, 这敬业的精神, 我完全被折服了~~ 谢谢你 谢谢你。

这正是我想了解的内容

商科的学生, 在理科大神面前,太无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塞, 这敬业的精神, 我完全被折服了~~ 谢谢你 谢谢你。

这正是我想了解的内容

商科的学生, 在理科大神面前,太无力了

我只是小虾米,可不敢说是大神。

这样好不好,我想丰富一下这个版块内容,你把你的学科一些事情:你对你学科的理解或者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写一篇发到这里,这个板子我帮你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小虾米,可不敢说是大神。

这样好不好,我想丰富一下这个版块内容,你把你的学科一些事情:你对你学科的理解或者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写一篇发到这里,这个板子我帮你画

版主真心给力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版主真心给力 哈哈

好的, 好的, 我可以把材料都收集好, 然后请教你呀~

跨专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 好的, 我可以把材料都收集好, 然后请教你呀~

跨专业交流

请教不敢当,跨专业交流

最好能有这个电路板的原理图,照着原理图修改是最简单的。

你先收集总结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版主真心给力 哈哈

soso姐,要是板子太难我画不来,我想请你当我的枪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soso姐,要是板子太难我画不来,我想请你当我的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