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oC体验之旅】高速数据采集之数据显示(1)

楼主:
【Altera SoC体验之旅】高速数据采集之数据显示(1)
作者:chenzhufly  QQ:36886052
    隔了好久没有进展了,主要原因是装matlab2005a的时候把win8的系统搞崩溃了,搞了几天无法修复,只好忍痛重新装了新的系统,时间耗费了大把大把的,就是个悲剧啊!

    言归正传,前面已经完成了数据的传输,下面主要谈谈数据的显示,本来打算是用web来显示的,但目前对于我来说还是有不小的难度的,暂且用matlab来辅助显示,并分析一下数据的正确性吧

1、  硬件环境
       硬件平台: Embest SoC --LarkBoard
       软件平台:开发板-linux-3.10.31
                       Quartus 14.0

2、数据获取
      前面已经完成了ADC的驱动了,并且能够正确的获取到数据,这次的任务是把得到数据存入到文件中,便于后期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很自然的需要编写一个应用程序,把ADC通道0的数据存入adc0_source,把ADC通道1的数据存入adc1_source,程序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math.h>

#define  POINT   (1024)

static unsigned int gSource_buff[POINT];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i = 0;
  int val;
  FILE * adc0Fp;
  FILE * adc1Fp;
        unsigned int tmp = 0;

        int fd;

        adc0Fp = fopen("/root/adc/adc0_source", "wb");
        if(!adc0Fp){
                perror("adc0_source open failed\n");
                return 1;
        }
        adc1Fp = fopen("/root/adc/adc1_source", "wb");
        if(!adc1Fp){
                perror("adc0_result open failed\n");
                return 1;
        }

    fd = open("/dev/adc/adc", O_RDONLY);
    if (fd ==  -1) {
                perror("device open error\n");
                return 1;
    }

        read(fd,gSource_buff,POINT*4);

        for(i=0;i<10;i++)
                printf("0x%x ",gSource_buff[i]);
                printf("\n");

        for(i = 0;i < POINT; i++ ){
                tmp = gSource_buff[i]&0x0000ffff;                        //chanel 0
                if( (tmp&0x800) != 0){                                                //negative
                        tmp = (tmp | 0xfffff000);
                }
                fprintf(adc0Fp,"%d\n",tmp);

                tmp = (gSource_buff[i]&0xffff0000)>>16;                //chanel 1
                if( (tmp&0x800) != 0){                                                //negative
                        tmp = (tmp | 0xfffff000);
                }
                fprintf(adc1Fp,"%d\n",tmp);
        }

        return 0;
}

3、编写一个matlab程序,读取文件,并做FFT分析
clear all;
close all;
N=1024;

fid_adc1 = fopen('adc1_source','r');
adc1_data = fscanf(fid_adc1,'%d');
fclose(fid_adc1);

figure;
subplot(2,1,1);
plot(adc1_data);

x = adc1_data';
y = fft(x,N);
subplot(2,1,2);
plot(2*abs(y(1:N/2+1)));

4、测试结果
1) 正弦信号

2)方波信号

3)三角波信号

5、小结
1) 方波信号感觉怪怪的,畸变的比较严重,看的很明显;三角波信号在下面的时候也有一点畸变,原因不是很明确,我估计是硬件电路设计的问题;
2) 从matlab分析的结果来看,信号获取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3) 怎么用web显示这些结果呢?对于我来说是个头疼的问题,进一步努力吧

网友:
代码简洁 明了

“1) 方波信号感觉怪怪的,畸变的比较严重,看的很明显;三角波信号在下面的时候也有一点畸变,原因不是很明确,我估计是硬件电路设计的问题;” 我也赞同是电路的问题。
PG 生产后, 经过了模拟传输,再到ADC,“畸变”会有的。
用 LTspice IV 看一下,能看到变化特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