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使能端

楼主:
RS485能够接受PC机的数据,但是不能发送数据,测量了一下通电后使能端(单片机I/O)的电压是2.3V,如果将485电源去掉,则使能端降到0.3V,求助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最好把完整的原理图发上来,看看。单片机I/O设置成输出的话。2.3V不太正常。

网友:
很明显,所谓的使能端电压不正常啊,检测单片机工作工作是否正常,包括供电

网友:
不少串口转485接口都是自动换向的,仅测方向控制端(注意:方向控制端和使能端不是一码事,确实有带使能端的485接口片,但绝大多数没有,而方向控制所有都有)电压是不行的,必须看波形,因为信号不是连续的。
具体情况如何,拿电路图出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