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时钟源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
小弟搞不明白LFXT1可以用作哪些时钟~~~

看这张图:LFXT1CLK只能用作ACLK和MCLK,是这个意思吗?
可是我看datasheet上说:如下图:

是不是LFXT1CLK还可以用作SMCLK,小弟初学msp430,恳请大神指教~~~

网友:
看这张图:LFXT1CLK只能用作ACLK和MCLK,是这个意思吗?
——理解正确,LFXT1CLK不能用SMCLK

关于关闭LFXT1CLK的说法,应该是笔误,作者的意思是让你在关闭LFXT1CLK之前先检查它有没有在别处被使用。

网友:
感谢大神指点~

网友:
看这个图就很直观了,做单片机开发的一定要学会看这些图,经常会碰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