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MSP432开发板也是这样吗?

楼主:
想问问大家,你们的MSP432开发板上的仿真芯片是不是也是这样,有两个地方短路了。是焊接问题还是本来就应该短连?

网友:
原理图上好象没短路

你看看的,是第几脚

网友:
应该不是,没仔细留意。现在板子不在身边,回家再看看。

网友:
一样,回家看看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上好象没短路

你看看的,是第几脚

7和8, 54和55脚短路。

网友:
7.8都VDD

网友:
你们都这么快买了msp432啊!

网友:
前面数错了,是51和52。

7、8、51、52都是XDSET_VCC,看起来问题不大。

网友B:
个人觉得如果看看PCB文件会更清晰
有些片子,同一网络的管脚会直接在芯片封装管脚上做处理,直接连通的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如果看看PCB文件会更清晰
有些片子,同一网络的管脚会直接在芯片封装管脚上做处理,直接连通的

PCB是eagle格式的。

eagle格式:

导出DXF格式:

PNG图形:

网友:
刚刚看了一下,我这的也是一样,有两处短接。

然后去查阅了一下Gerber文件,发现该处确实是短接起来的,详情见附图:

网友:
看这么仔细啊

网友:
我的还没到

网友C:
我也看到这两个地方连在一起了,而且我的板子上IC101,就是microUSB下面的那块LDO感觉烫烫的,楼主的是不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看到这两个地方连在一起了,而且我的板子上IC101,就是microUSB下面的那块LDO感觉烫烫的,楼主的是不是啊

板子没有带,LDO问题我晚上回家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看到这两个地方连在一起了,而且我的板子上IC101,就是microUSB下面的那块LDO感觉烫烫的,楼主的是不是啊

我的LDO不发热啊。建议检查一下是否有其它问题,造成电流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LDO不发热啊。建议检查一下是否有其它问题,造成电流过大。

从IC Key上买回来的新板子,上电立马烫手,一不小心手摸了一下LDO的第三号引脚就与电脑断开连接,似乎短路了;没辙了,还好还可以用着

网友:
开发板在那买啊?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