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之LPM3低功耗模式

楼主:
如图所示:

问题描述:这里关闭了DCO晶体

问题1:CPU时钟是靠哪个时钟源的?DCO?低速晶体振荡器LFXT1?高速晶体振荡器XT2?

问题2:这里ACLK活动是使用的是哪个时钟源?低速晶体振荡器LFXT1?高速晶体振荡器XT2?

问题3:这里这个自流发生器是什么啊?

小弟刚入门msp430,恳请大神指教,再次感谢大神~~~

网友:
问题1:CPU时钟是靠哪个时钟源的?DCO?低速晶体振荡器LFXT1?高速晶体振荡器XT2?
LPM3下面CPU已经关闭了,你还纠结哪个时钟源干嘛?LPM3把DCO和XT2都关掉了,只包流量ACLK(低速时钟源)。

问题2:这里ACLK活动是使用的是哪个时钟源?低速晶体振荡器LFXT1?高速晶体振荡器XT2?
VLO或者LFXT1,取决于你的配置。

问题3:这里这个自流发生器是什么啊?
我也不清楚,建议查看对应的英文资料,看看原文用的是哪个单词。

网友:
cpu使用的是MCLK,具体哪个时钟源需要自己配置吧,默认应该是DCO吧
ACLK也是需要自己配置的,默认也许是LFXT

网友:
我记得自流发生器是说
如果SMCLK使用的是DCO,同时自流发生器开启的话,进LPM不会关掉MCLK用的DCO
关闭的话会将DCO直接停用,同时使SMCLK也跟着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