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
用开关电源吧220V转成12V,再开关电源的12V用7805转成5V直接供单片机,7806转成6V供舵机,这样合理吗??

12转6

12转6

12转5

12转5

网友:
可行,但并非最优。
如果是实验,充份利用已有元器件和模块,这样是可行的。
如果是准备成批生产,设计一个两路输出的开关电源并不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行,但并非最优。
如果是实验,充份利用已有元器件和模块,这样是可行的。
如果是准备成批生产,设计一个两路输出的开关电源并不困难。

这是为参加比赛机器人供电用的,可行吗??

网友:
电源输出电流够的话没问题。如果780X烫的话,就要加散热器。

网友:
用开关电源吧220V转成12V,再开关电源的12V用7805转成5V直接供单片机,7806转成6V供舵机,这样合理吗??
我建议还是直接输出2路的吧

网友:
可以,单片机用7805好,响应跟随稳定。舵机不了解什么类型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