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10运行“Raw-OS_1.04+Lwip 1.4.1 VC平台移植版”电脑ping不通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运行“Raw-OS_1.04+Lwip 1.4.1 VC平台移植版”遇到个问题:用VS2010运行后,用电脑ping模拟软件ping不通,但用模拟软件ping自己是通的,不知是哪里设置不正确。根据压缩包里的readme,我做了如下工作:
1.电脑已wireshark,并能正常工作,我想winpcap应该没问题。
2.修改源代码:net_driver.c,将里面的inum改为1(本机只有1块物理网卡)
3.修改源代码:net_driver.c,将里面的netif->hwaddr[0~5]改为物理网卡的mac地址
4.修改源代码:main.c,将里面的default_netif_add(void)这块修改为如下:
  IP4_ADDR(&test_gw, 192,168,232,2);  //物理主机的网关
  IP4_ADDR(&test_ipaddr, 192,168,232,30);  //主机是192.168.232.128
  IP4_ADDR(&test_netmask, 255,255,255,0);  //物理主机的子网掩码
5.修改源码: ping.c,将IP4_ADDR(&ping_target, 192,168,1,1);改为IP4_ADDR(&ping_target, 192,168,232,30);
6.编译运行
如果ping.c里IP4_ADDR(&ping_target, 192,168,128,30),则自己ping自己可以ping通
如果ping.c里IP4_ADDR(&ping_target, 192,168,232,128),则ping不通(192,168,232,128为电脑IP)

网友:
我根据自带的readme做了如下修改:
1.readme的第三项:我的理解是,有几块物理网卡就填几,所以我在net_driver.c的116行填的是1

2.readme的第四项,我的理解是填实际网卡的地址

ipconfig /all查出我的网卡mac地址是00-0c-29-13-bb-66
net_driver.c中修改如下

3.readme的第三项:我的理解是,有几块物理网卡就填几,所以我在net_driver.c的116行填的是1

4.readme的第五项,我填的是和计算机同一网段的不同ip

接着就是根据readme的第6点改ping.c里需要ping的目标地址了

以下是程序ping电脑的抓包情况

以下是程序ping自己的抓包情况

网友:
这个项目有好几年了,周末找个时间单独解决。

网友A:
谢谢版主,现在ping通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竟然是:用另1台机器ping
以前一直卡在这里,认为winpcap能够处理好demo和实际网卡共用同一个MAC,所以一直都是在本机ping的。后来开启lwip的arp调试开关,看到demo的ip和电脑的ip在调试信息中输出的mac是同一个,尝试了一下用主机ping虚拟机中运行的demo,结果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现在ping通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竟然是:用另1台机器ping
以前一直卡在这里,认为winpcap能够处理好demo和实际网卡共用同一个MAC,所以一直都是在本机ping的。后来开启lwip的arp调试开关,看到demo的ip和电脑的ip在调试信息中输出的mac是同一个,尝试了一下用主机ping虚拟机中运行的demo,结果通了。

通了就好,有机会上实际的板子调试。

网友B:
为什么2015关于raw-os的使用信息反馈与推广文字鲜有发表,看来raw-os超赶UCOS等RTOS仍需时日,jorya_txj的推广手段更需加大力度啊,在这里,期待raw-os能够走的长远,希望大家都来支持开源、国产!

网友:
可能是驱动和资料比较少的原因吧。现在的人都比较懒,喜欢现成的。虽然UCOS有商业收费的致命缺陷,可这个在我们中国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2015关于raw-os的使用信息反馈与推广文字鲜有发表,看来raw-os超赶UCOS等RTOS仍需时日,jorya_txj的推广手段更需加大力度啊,在这里,期待raw-os能够走的长远,希望大家都来支持开源、国产!

dalang连续问了N个重复的问题,jorya_txj已经给回复了,敬请期待好消息。

网友:
这个移植包,在哪能下载,能发一份吗,fsujn@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2015关于raw-os的使用信息反馈与推广文字鲜有发表,看来raw-os超赶UCOS等RTOS仍需时日,jorya_txj的 ...

纯软件角度来说已经很难再大批量推广了,最近一年的重心在硬件开发板上,搞硬件的目的还是为了推广raw-os,角度不同。